萌新遇到一个AD09不可描述的BUG

楼主:
目前学生,由于要准备比赛,不得不使用比赛规定的版本,但是问题就来了,这个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放在高版本又没有错误,求告知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你drc检查一下,看下报错

网友:
丝印离焊盘太近……
要么改丝印,要么改规则,
丝印到PAD的规则改成1
反正是规则制定不合理

网友:
在Rules中,clearance间距修改成1mil试试

网友:
选择Design---Rules
在manufacturing--hole to hole clearance
把值设置的小一点,10mil
把MinimumSolderMaskSliver设置的小一点,10mi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丝印离焊盘太近……
要么改丝印,要么改规则,
丝印到PAD的规则改成1
反正是规则制定不合理

谢谢了,用了一次高版本打开,然后这个错误在用低版本打开,就没复现了,所以没法再去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用了一次高版本打开,然后这个错误在用低版本打开,就没复现了,所以没法再去解决

没关系,应该是规则的问题,一开始低版本打开的时候估计是处于你软件的默认规则中,所以报错,然后用高版本软件打开,规则不一样所以不报错。再用低版本的时候应该是导入了你高版本的规则了。私猜测如此。这个应该算是AD脑袋有坑系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