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附件”自带的录音机录音失真问题

楼主:
电脑经常和同学QQ语音,有开录音机的习惯,录完后回放,发现开始几分钟的录音还很正常,到后面就听不见对方的声音了,只有我的声音,大家有没有遇到?怎么解决?有没有其他软件可以将两边的声音保存完整?

网友A:
注意你的录音软件是否有录制系统声音的选项,有,一定打开,同时开启MIC录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你的录音软件是否有录制系统声音的选项,有,一定打开,同时开启MIC录音。

没找到录制系统声音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录制系统声音项

操作系统自带的录音机录的是MIC音源,对方的声音则是来自系统音频,只有进入MIC才能被录到。你另外下载合适的录音软件吧,用屏录视频软件则一定可以。

网友:
支持你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