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见下,请问采取什么方式通讯?

楼主:
要控制30个点(温度、开关),下位机还未做,各点位置相差10米-100米不等,施工方已放3芯屏蔽线(非双绞)30根到控制台,请问用什么方式和下位机通讯。485、can都要双绞线,线没有串联,放在控制台全部只能并联,请问采出怎么办法和30个下位机通讯?

网友:
双绞线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抗共模干扰的能力,未双绞只是降低了该能力而已,并非一定不能用485、CAN之类。100米之类,又是屏蔽线,只要通讯速率不高(楼主的应用显然不要求高通讯速率)应该可以用。如果现场干扰非常严重(这可不多见),两根线的高抗干扰通讯还可以用电流环。

网友:
具体用什么通讯方式最佳,先去了解清楚现场各控制点的控制设备,根据这些设备的控制信号输入接口来确定合适的通讯方法。

网友:
要控制30个点来说,还是485,其他的问题需要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