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异形焊盘怎么画

楼主:
画一个SOT-3的封装,中间脚是个异形焊盘,按照网上的方法,怎么引脚和异形焊盘中间的阻焊层一直显示求教大神指导,画好之后如何让异形部分也具备焊盘属性,可以连接网络布线

网友:
2和异型的焊盘不是连接的?
把异型焊盘填加焊盘序号也可以解决

网友A:
一般可以安装异型焊盘的步骤进行
画一些焊盘的时候,要先在顶层或底层把异型焊盘安装datasheet的尺寸绘制出图形形状
然后在选中整个绘制好的图形,依次选tools菜单下的convert,从选择的元素创建区域,
再放顶底层的solder 和paste
最后放置焊盘,
需要执行Place中的pad,按TAB修改Pad属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以安装异型焊盘的步骤进行
画一些焊盘的时候,要先在顶层或底层把异型焊盘安装datasheet的尺寸绘制 ...

在AD9中 PCB库界面 tools菜单下怎么没有convert这一项,在PCB界面有这个菜单,但是在PCB界面做好复制过去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AD9中 PCB库界面 tools菜单下怎么没有convert这一项,在PCB界面有这个菜单,但是在PCB界面做好复制过去 ...

低版本没有这个菜单可以这样试试
双击这个铜皮出现,在下面的窗口去掉这个两个勾选

试试吧

网友:
这个帖子应该是有对异形焊盘做了说明: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471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