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硬件I2C讲解之二

楼主:
代码实现
[cpp] view plain copy
在CODE上查看代码片派生到我的代码片
void ucb0_config(void)
{
  P3SEL &= ~BIT2;                        // P3.2@UCB0SCL
  P3DIR |= BIT2;
  P3OUT |= BIT2;
  // 输出9个时钟以恢复I2C总线状态
  for( uint8_t i= 0; i <9 ; i++)
  {
    P3OUT |= BIT2;
    __delay_cycles(8000);
    P3OUT &= ~BIT2;
    __delay_cycles(8000);
  }

  P3SEL |= (BIT1 + BIT2);                // P3.1 UCB0SDAP3.2@UCB0SCL
  // P3.1@ISP.1 P3.2@ISP.5

  UCB0CTL1 |= UCSWRST;
  UCB0CTL0 = UCMST+ UCMODE_3 + UCSYNC;  // I2C主机模式
  UCB0CTL1 |= UCSSEL_2;                  // 选择SMCLK
  UCB0BR0 = 40;
  UCB0BR1 = 0;
  UCB0CTL0 &= ~UCSLA10;                  // 7位地址模式
  UCB0I2CSA = EEPROM_ADDRESS;           // EEPROM地址
  UCB0CTL1 &= ~UCSWRST;
}

代码分析
      I2C从设备的地址一般有以下通俗说法——7位地址,写地址(写控制字)和读地址(读控制字)。1个I2C通信的控制字节(I2C启动之后传送的第一个字节)由7位I2C地址和1位读写标志位组成,7位I2C地址即7位地址,若读写标志位为读标志(读写标志位置位)加上7位I2C地址便组成了读地址(读控制字),若读写标志位为写标志(读写标志位清零)加上7位地址便组成了写地址(写控制字)。例如AT24C02的I2C7位地址为0x50,读地址(读控制字)为0xA1,写地址(写控制字)为0xA1。
在MSP430F5系列中,I2CSA地址寄存器应写入7位地址,参照上面的例子应写入0X50。至于I2C读写位的控制由CTL1寄存器完成,用户无需干预。
在I2C设置开始之前,可以先通过SCL端口发送9个时钟信号,该时钟信号可以是I2C从机芯片从一种错误的通信状态恢复,虽然这9个时钟信号不起眼但是对于调试过程来说非常有用。例如在调试过程中,错误的发送了停止位,若再次启动调试则I2C从设备仍处于一种错误的状态,这9个时钟信号可以把I2C从设备从错误的状态“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