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硬件I2C讲解之三

楼主:
写单个字节
向I2C从设备写入单个字节应该是最为简单的一个操作,因为所有的控制权都在主机手中。写单个字节实际包括了2个重要部分,一个便是写寄存器地址,另一个便是写寄存器内容。对于AT24C02而言,存储内容的字节长度为一个字节,而对于容量更大的EEPROM而言,存储地址可为两个字节。

2.1 代码实现
[cpp] view plain copy
在CODE上查看代码片派生到我的代码片
uint8_teeprom_writebyte( uint8_t word_addr, uint8_tword_value )
{
  while( UCB0CTL1& UCTXSTP );
  UCB0CTL1 |= UCTR;                // 写模式
  UCB0CTL1 |= UCTXSTT;             // 发送启动位

  UCB0TXBUF = word_addr;           // 发送字节地址
  // 等待UCTXIFG=1与UCTXSTT=0 同时变化等待一个标志位即可
  while(!(UCB0IFG& UCTXIFG))
  {
    if( UCB0IFG& UCNACKIFG )      // 若无应答 UCNACKIFG=1
    {
      return 1;
    }
  }

  UCB0TXBUF = word_value;          // 发送字节内容
  while(!(UCB0IFG& UCTXIFG));     // 等待UCTXIFG=1

  UCB0CTL1 |= UCTXSTP;
  while(UCB0CTL1& UCTXSTP);       // 等待发送完成

  return 0;
}

2.2 代码分析
关于代码出口的说明,关于I2C的读写函数,若返回值为0说明所有的操作正常,若返回值为非0说明操作有误,例如1代表从机无应答。这种组合方式可能与各位的编程习惯有出入,一般认为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而返回0表示操作失败。这种方式的问题便是无法有效的表达错误原因,因为“0”只有一个,而非“0”却有很多。
写单个字节可以划分为——从机写地址发送、寄存器地址发送、寄存器内容发送。寄存器地址的发送由MSP430自动完成,这和软件模拟的操作有所区别。请勿发送I2C从机地址,若操作AT24C02发送需要写入的存储字节的首地址即可。
在单字节和多字节写操作过程中,尤其要注意UCTXSTT标志位的变化位置。UCTXSTT标志位会在从机接收完写控制字节或读控制字节之后变化,但是在写控制字节发送之后,必须先填充TXBUF,再尝试等待STT标志位复位,此时STT标志位和TXIFG标志位会同时变化。若从机没有应答,那么NACK标志位也会发生变化。再次强调需要先填充TXBUF,在等待STT标志位复位。以下代码将导致程序一直停留在while(UCB0IFG & UCTXSTT)处,具体的原因可查看MSP430参考手册。
[cpp] view plain copy
在CODE上查看代码片派生到我的代码片
while( UCB0CTL1& UCTXSTP );
UCB0CTL1 |= UCTR;                // 写模式
UCB0CTL1 |= UCTXSTT;             // 发送启动位
// 等待UCTXSTT=0同时变化,但是很遗憾该变化不会发送
while(UCB0IFG& UCTXSTT);
UCB0TXBUF = word_addr;           // 发送字节地址

网友:
能请教一下用169的I2C 通信的问题吗,功能是主169先发送再读取从169。现在单独的发送和读取都可以了,但是把两个功能放在一起,主169就只执行发送的指令,没有进行读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