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图可以吗,有些计算部分不是很懂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已知LPC2124的I/O操作电压范为3.0~3.6 V(3.3 V± 10%),可承受5V电压。”
芯片的11脚是作为模拟量输入使用吧?你所说的是引脚输入电压允许值。

网友:
“在光敏电阻那块应该如何计算它的电压范围呢?”
光敏电阻和R3对电源电压分压,就是芯片11脚输入范围。
显然,必须选定光敏电阻和光的照度之后,才可以根据光敏电阻手册计算电压。

网友:
没明白你要干啥,光敏电阻就是根据光照不同,电阻值发生变化,按照你这个电路,就是和10K电阻串联分压,没看出怎么控制LED来。光敏电阻型号选择,首先要确定你测量的光强度的范围,然后根据这个范围查找目前市面上常用的光敏电阻,看哪种符合要求,确定光敏电阻的阻值的范围,保证单片机ADC能够测量出电压的变化来,而且精度还不能低

网友:
没看出来楼主的光敏电阻是怎么用的,单片机的11脚这样接,如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