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 修改电路板 尺寸

楼主(2018-03-11):
DXP 修改电路板 尺寸
DXP PCB板选择项
宽 高 项值修改
修改不了电路板尺寸

网友A:
电路板尺寸?
双击长宽尺寸线看在那一层,一般是机械层或者keepout层。然后在做在层修改其起始坐标即可
机械层决定你的板子的大小,keepout层是限制你的电气边界,,

网友A:
说的是protel和Altium Designer系列软件是这么搞的

网友B:
可以贴个图,不会是定义板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