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CD显示程序分享

楼主:
1、简单应用

#include "msp430f5529.h"

#include "Dogs102x6.h"

#define CPU_F ((double)25000000)

#define Delay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25000000.0))

#define Delay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25000.0))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LCD_Init(); //初始化LCD

Dogs102x6_circleDraw(30,23,8,0);

Dogs102x6_circleDraw(72,23,8,0);

Dogs102x6_circleDraw(51,42,2,0);

Dogs102x6_stringDrawXY(43,50,"WWW",0);

while (1);

}

2、MspF5529 102*64 LCd 驱动

#include "msp430f5529.h"

#include "Dogs102x6.h"

// 宏命令

#ifndef abs

# define abs(n) (((n) < 0) ? -(n) : (n))

#endif

// For all commands, CD signal must = 0

#define SET_COLUMN_ADDRESS_MSB 0x10 //Set SRAM col. addr. before write, last 4 bits =

// ca4-ca7

#define SET_COLUMN_ADDRESS_LSB 0x00 //Set SRAM col. addr. before write, last 4 bits =

// ca0-ca3

#define SET_POWER_CONTROL 0x2F //Set Power control - booster, regulator, and follower

// on

#define SET_SCROLL_LINE 0x40 //Scroll image up by SL rows (SL = last 5 bits),

// range:0-63

#define SET_PAGE_ADDRESS 0xB0 //Set SRAM page addr (pa = last 4 bits), range:0-8

#define SET_VLCD_RESISTOR_RATIO 0x27 //Set internal resistor ratio Rb/Ra to adjust contrast

#define SET_ELECTRONIC_VOLUME_MSB 0x81 //Set Electronic Volume "PM" to adjust contrast

#define SET_ELECTRONIC_VOLUME_LSB 0x0F //Set Electronic Volume "PM" to adjust contrast (PM =

// last 5 bits)

#define SET_ALL_PIXEL_ON 0xA4 //Disable all pixel on (last bit 1 to turn on all pixels

// - does not affect memory)

#define SET_INVERSE_DISPLAY 0xA6 //Inverse display off (last bit 1 to invert display -

// does not affect memory)

#define SET_DISPLAY_ENABLE 0xAF //Enable display (exit sleep mode & restore power)

#define SET_SEG_DIRECTION 0xA1 //Mirror SEG (column) mapping (set bit0 to mirror

// display)

#define SET_COM_DIRECTION 0xC8 //Mirror COM (row) mapping (set bit3 to mirror display)

#define SYSTEM_RESET 0xE2 //Reset the system. Control regs reset, memory not

// affected

#define NOP 0xE3 //No operation

#define SET_LCD_BIAS_RATIO 0xA2 //Set voltage bias ratio (BR = bit0)

#define SET_CURSOR_UPDATE_MODE 0xE0 //Column address will increment with write operation

// (but no wrap around)

#define RESET_CURSOR_UPDATE_MODE 0xEE //Return cursor to column address from before cursor

// update mode was set

#define SET_ADV_PROGRAM_CONTROL0_MSB 0xFA //Set temp. compensation curve to -0.11%/C

#define SET_ADV_PROGRAM_CONTROL0_LSB 0x90

// Pins from MSP430 connected to LCD

#define CD BIT6

#define CS BIT4

#define RST BIT7

#define BACKLT BIT6

#define SPI_SIMO BIT1

#define SPI_CLK BIT3

// Ports

#define CD_RST_DIR P5DIR

#define CD_RST_OUT P5OUT

#define CS_BACKLT_DIR P7DIR

#define CS_BACKLT_OUT P7OUT

#define CS_BACKLT_SEL P7SEL

#define SPI_SEL P4SEL

#define SPI_DIR P4DIR

// 字体查找表

static const uint8_t FONT6x8[] =

{

/* 6x8 font, each line is a character each byte is a one pixel wide column

* of that character. MSB is the top pixel of the column, LSB is the bottom

* pixel of the column. 0 = pixel off. 1 = pixel on.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space

0x00, 0x00, 0xFA, 0x00, 0x00, 0x00, // !

0x00, 0xE0, 0x00, 0xE0, 0x00, 0x00, // "

0x28, 0xFE, 0x28, 0xFE, 0x28, 0x00, // #

0x24, 0x54, 0xFE, 0x54, 0x48, 0x00, // $

0xC4, 0xC8, 0x10, 0x26, 0x46, 0x00, // %

0x6C, 0x92, 0x6A, 0x04, 0x0A, 0x00, // &

0x00, 0x10, 0xE0, 0xC0, 0x00, 0x00, // '

0x00, 0x38, 0x44, 0x82, 0x00, 0x00, // (

0x00, 0x82, 0x44, 0x38, 0x00, 0x00, // )

0x54, 0x38, 0xFE, 0x38, 0x54, 0x00, // *

0x10, 0x10, 0x7C, 0x10, 0x10, 0x00, // +

0x00, 0x02, 0x1C, 0x18, 0x00, 0x00, // ,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00, // -

0x00, 0x00, 0x06, 0x06, 0x00, 0x00, // .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00, // /

//96 Bytes

0x7C, 0x8A, 0x92, 0xA2, 0x7C, 0x00, // 0

0x00, 0x42, 0xFE, 0x02, 0x00, 0x00, // 1

0x42, 0x86, 0x8A, 0x92, 0x62, 0x00, // 2

0x84, 0x82, 0x92, 0xB2, 0xCC, 0x00, // 3

0x18, 0x28, 0x48, 0xFE, 0x08, 0x00, // 4

0xE4, 0xA2, 0xA2, 0xA2, 0x9C, 0x00, // 5

0x3C, 0x52, 0x92, 0x92, 0x0C, 0x00, // 6

0x82, 0x84, 0x88, 0x90, 0xE0, 0x00, // 7

0x6C, 0x92, 0x92, 0x92, 0x6C, 0x00, // 8

0x60, 0x92, 0x92, 0x94, 0x78, 0x00, // 9

0x00, 0x00, 0x28, 0x00, 0x00, 0x00, // :

0x00, 0x00, 0x02, 0x2C, 0x00, 0x00, // ;

0x00, 0x10, 0x28, 0x44, 0x82, 0x00, // <

0x28, 0x28, 0x28, 0x28, 0x28, 0x00, // =

0x00, 0x82, 0x44, 0x28, 0x10, 0x00, // >

0x40, 0x80, 0x8A, 0x90, 0x60, 0x00, // ?

//96*2 = 192 Bytes

0x7C, 0x82, 0xBA, 0x9A, 0x72, 0x00, // @

0x3E, 0x48, 0x88, 0x48, 0x3E, 0x00, // A

0xFE, 0x92, 0x92, 0x92, 0x6C, 0x00, // B

0x7C, 0x82, 0x82, 0x82, 0x44, 0x00, // C

0xFE, 0x82, 0x82, 0x82, 0x7C, 0x00, // D

0xFE, 0x92, 0x92, 0x92, 0x82, 0x00, // E

0xFE, 0x90, 0x90, 0x90, 0x80, 0x00, // F

0x7C, 0x82, 0x92, 0x92, 0x5E, 0x00, // G

0xFE, 0x10, 0x10, 0x10, 0xFE, 0x00, // H

0x00, 0x82, 0xFE, 0x82, 0x00, 0x00, // I

0x04, 0x02, 0x82, 0xFC, 0x80, 0x00, // J

0xFE, 0x10, 0x28, 0x44, 0x82, 0x00, // K

0xFE, 0x02, 0x02, 0x02, 0x02, 0x00, // L

0xFE, 0x40, 0x38, 0x40, 0xFE, 0x00, // M

0xFE, 0x20, 0x10, 0x08, 0xFE, 0x00, // N

0x7C, 0x82, 0x82, 0x82, 0x7C, 0x00, // O

//96*3 = 288 Bytes

0xFE, 0x90, 0x90, 0x90, 0x60, 0x00, // P

0x7C, 0x82, 0x8A, 0x84, 0x7A, 0x00, // Q

0xFE, 0x90, 0x98, 0x94, 0x62, 0x00, // R

0x64, 0x92, 0x92, 0x92, 0x4C, 0x00, // S

0x80, 0x80, 0xFE, 0x80, 0x80, 0x00, // T

0xFC, 0x02, 0x02, 0x02, 0xFC, 0x00, // U

0xF8, 0x04, 0x02, 0x04, 0xF8, 0x00, // V

0xFC, 0x02, 0x1C, 0x02, 0xFC, 0x00, // W

0xC6, 0x28, 0x10, 0x28, 0xC6, 0x00, // X

0xC0, 0x20, 0x1E, 0x20, 0xC0, 0x00, // Y

0x86, 0x8A, 0x92, 0xA2, 0xC2, 0x00, // Z

0x00, 0xFE, 0x82, 0x82, 0x82, 0x00, // [

0x4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0, // ''

0x00, 0x82, 0x82, 0x82, 0xFE, 0x00, // ]

0x20, 0x40, 0x80, 0x40, 0x20, 0x00, // ^

0x01, 0x01, 0x01, 0x01, 0x01, 0x00, // _

//96*4 = 384 Bytes

0x00, 0xC0, 0xE0, 0x10, 0x00, 0x00, // `

0x04, 0x2A, 0x2A, 0x2A, 0x1E, 0x00, // a

0xFE, 0x14, 0x22, 0x22, 0x1C, 0x00, // b

0x1C, 0x22, 0x22, 0x22, 0x14, 0x00, // c

0x1C, 0x22, 0x22, 0x14, 0xFE, 0x00, // d

0x1C, 0x2A, 0x2A, 0x2A, 0x18, 0x00, // e

0x00, 0x10, 0x7E, 0x90, 0x40, 0x00, // f

0x18, 0x25, 0x25, 0x25, 0x3E, 0x00, // g

0xFE, 0x10, 0x20, 0x20, 0x1E, 0x00, // h

0x00, 0x22, 0xBE, 0x02, 0x00, 0x00, // i

0x00, 0x04, 0x02, 0x02, 0xBC, 0x00, // j

0x00, 0xFE, 0x08, 0x14, 0x22, 0x00, // k

0x00, 0x82, 0xFE, 0x02, 0x00, 0x00, // l

0x3E, 0x20, 0x1E, 0x20, 0x1E, 0x00, // m

0x3E, 0x10, 0x20, 0x20, 0x1E, 0x00, // n

0x1C, 0x22, 0x22, 0x22, 0x1C, 0x00, // o

//96*5 = 480 Bytes

0x3F, 0x18, 0x24, 0x24, 0x18, 0x00, // p

0x18, 0x24, 0x24, 0x18, 0x3F, 0x00, // q

0x3E, 0x10, 0x20, 0x20, 0x10, 0x00, // r

0x12, 0x2A, 0x2A, 0x2A, 0x24, 0x00, // s

0x20, 0x20, 0xFC, 0x22, 0x24, 0x00, // t

0x3C, 0x02, 0x02, 0x04, 0x3E, 0x00, // u

0x38, 0x04, 0x02, 0x04, 0x38, 0x00, // v

0x3C, 0x02, 0x0C, 0x02, 0x3C, 0x00, // w

0x22, 0x14, 0x08, 0x14, 0x22, 0x00, // x

0x32, 0x09, 0x09, 0x09, 0x3E, 0x00, // y

0x22, 0x26, 0x2A, 0x32, 0x22, 0x00, // z

0x00, 0x10, 0x6C, 0x82, 0x00, 0x00, // {

0x00, 0x00, 0xEE, 0x00, 0x00, 0x00, // |

0x00, 0x82, 0x6C, 0x10, 0x00, 0x00, // }

0x40, 0x80, 0x40, 0x20, 0x40, 0x00, // ~

0x00, 0x60, 0x90, 0x90, 0x60, 0x00, // degrees symbol

//96*6 = 576 Bytes

//Special Characters ** NON-ASCII **

0x00, 0x00, 0xFE, 0x82, 0x82, 0x82, // [

0x82, 0x82, 0x82, 0xFE, 0x00, 0x00 // ]

};

// Variables

// Store a copy of the lcd memory (8x102) = 816 bytes

// Since we cannot read from the lcd memory, this is a way to keep track of

// what is stored there Two additional byes are used for driver-

// internal purposes

uint8_t dogs102x6Memory[816 + 2];

uint8_t currentPage = 0, currentColumn = 0;

uint8_t backlight = 8;

uint8_t contrast = 0x0F;

// Dog102-6 Initialization Commands

uint8_t Dogs102x6_initMacro[] = {

SET_SCROLL_LINE,

SET_SEG_DIRECTION,

SET_COM_DIRECTION,

SET_ALL_PIXEL_ON,

SET_INVERSE_DISPLAY,

SET_LCD_BIAS_RATIO,

SET_POWER_CONTROL,

SET_VLCD_RESISTOR_RATIO,

SET_ELECTRONIC_VOLUME_MSB,

SET_ELECTRONIC_VOLUME_LSB,

SET_ADV_PROGRAM_CONTROL0_MSB,

SET_ADV_PROGRAM_CONTROL0_LSB,

SET_DISPLAY_ENABLE,

SET_PAGE_ADDRESS,

SET_COLUMN_ADDRESS_MSB,

SET_COLUMN_ADDRESS_LSB

};

/***************************************************************************//**

* @brief Initialize LCD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init(void)

{

// Port initialization for LCD operation

CD_RST_DIR |= RST;

// Reset is active low

CD_RST_OUT &= RST;

// Reset is active low

CD_RST_OUT |= RST;

// Chip select for LCD

CS_BACKLT_DIR |= CS;

// CS is active low

CS_BACKLT_OUT &= ~CS;

// Command/Data for LCD

CD_RST_DIR |= CD;

// CD Low for command

CD_RST_OUT &= ~CD;

// P4.1 option select SIMO

SPI_SEL |= SPI_SIMO;

SPI_DIR |= SPI_SIMO;

// P4.3 option select CLK

SPI_SEL |= SPI_CLK;

SPI_DIR |= SPI_CLK;

// Initialize USCI_B1 for SPI Master operation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B1CTL1 |= UCSWRST;

//3-pin, 8-bit SPI master

UCB1CTL0 = UCCKPH + UCMSB + UCMST + UCMODE_0 + UCSYNC;

// Clock phase - data captured first edge, change second edge

// MSB

// Use SMCLK, keep RESET

UCB1CTL1 = UCSSEL_2 + UCSWRST;

UCB1BR0 = 0x01;

UCB1BR1 = 0;

// Release USCI state machine

UCB1CTL1 &= ~UCSWRST;

UCB1IFG &= ~UCRXIFG;

Dogs102x6_writeCommand(Dogs102x6_initMacro, 13);

// Deselect chip

CS_BACKLT_OUT |= CS;

dogs102x6Memory[0] = 102;

dogs102x6Memory[1] = 8;

}

/***************************************************************************//**

* @brief Initialize Backlight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backlightInit(void)

{

// Turn on Backlight

CS_BACKLT_DIR |= BACKLT;

CS_BACKLT_OUT |= BACKLT;

// Uses PWM to control brightness

CS_BACKLT_SEL |= BACKLT;

// start at full brightness (8)

TB0CCTL4 = OUTMOD_7;

TB0CCR4 = TB0CCR0 >> 1;

TB0CCR0 = 50;

TB0CTL = TBSSEL_1 + MC_1;

}

/***************************************************************************//**

* @brief Set function for the backlight PWM's duty cycle

*

* @param BackLightLevel The target backlight duty cycle - valued 0~11.

*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setBacklight(uint8_t brightness)

{

unsigned int dutyCycle = 0, i, dummy;

if (brightness > 0)

{

TB0CCTL4 = OUTMOD_7;

dummy = (TB0CCR0 >> 4);

dutyCycle = 12;

for (i = 0; i < brightness; i++)

dutyCycle += dummy;

TB0CCR4 = dutyCycle;

//If the backlight was previously turned off, turn it on.

if (!backlight)

TB0CTL |= MC0;

}

else

{

TB0CCTL4 = 0;

TB0CTL &= ~MC0;

}

backlight = brightness;

}

/***************************************************************************//**

* @brief Disable display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disable(void)

{

uint8_t cmd[1] = { SYSTEM_RESET };

Dogs102x6_writeCommand(cmd, 1);

cmd[0] = SET_DISPLAY_ENABLE & 0xFE;

Dogs102x6_writeCommand(cmd, 1);

}

/***************************************************************************//**

* @brief Sends commands to LCD via 3 wire SPI

* @param sCmd Pointer to the commands to be written to the LCD

* @param i Number of commands to be written to the LCD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writeCommand(uint8_t *sCmd, uint8_t i)

{

// Store current GIE state

uint16_t gie = __get_SR_register() & GIE;

// Make this operation atomic

__disable_interrupt();

// CS Low

P7OUT &= ~CS;

// CD Low

P5OUT &= ~CD;

while (i)

{

// USCI_B1 TX buffer ready?

while (!(UCB1IFG & UCTXIFG)) ;

// Transmit data

UCB1TXBUF = *sCmd;

// Increment the pointer on the array

sCmd++;

// Decrement the Byte counter

i--;

}

// Wait for all TX/RX to finish

while (UCB1STAT & UCBUSY) ;

// Dummy read to empty RX buffer and clear any overrun conditions

UCB1RXBUF;

// CS High

P7OUT |= CS;

// Restore original GIE state

__bis_SR_register(gie);

}

/***************************************************************************//**

* @brief Sends Data to LCD via 3 wire SPI

* @param sData Pointer to the Data to be written to the LCD

* @param i Number of data bytes to be written to the LCD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writeData(uint8_t *sData, uint8_t i)

{

// Store current GIE state

uint16_t gie = __get_SR_register() & GIE;

// Make this operation atomic

__disable_interrupt();

// CS Low

P7OUT &= ~CS;

//CD High

P5OUT |= CD;

while (i)

{

dogs102x6Memory[2 + (currentPage * 102) + currentColumn] = (uint8_t)*sData;

currentColumn++;

// Boundary check

if (currentColumn > 101)

{

currentColumn = 101;

}

// USCI_B1 TX buffer ready?

while (!(UCB1IFG & UCTXIFG)) ;

// Transmit data and increment pointer

UCB1TXBUF = *sData++;

// Decrement the Byte counter

i--;

}

// Wait for all TX/RX to finish

while (UCB1STAT & UCBUSY) ;

// Dummy read to empty RX buffer and clear any overrun conditions

UCB1RXBUF;

// CS High

P7OUT |= CS;

// Restore original GIE state

__bis_SR_register(gie);

}

/***************************************************************************//**

* @brief Gets the current contrast level

* @param None

* @return Contrast level

******************************************************************************/

uint8_t Dogs102x6_getContrast(void)

{

return contrast;

}

/***************************************************************************//**

* @brief Gets the current backlight level

* @param None

* @return Backlight level

******************************************************************************/

uint8_t Dogs102x6_getBacklight(void)

{

return backlight;

}

/***************************************************************************//**

* @brief Sets Address of the LCD RAM memory

*

* (0,0) is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screen.

* @param pa Page Address of the LCD RAM memory to be written (0 - 7)

* @param ca Column Address of the LCD RAM memory to be written (0 - 101)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setAddress(uint8_t pa, uint8_t ca)

{

uint8_t cmd[1];

// Page boundary check

if (pa > 7)

{

pa = 7;

}

// Column boundary check

if (ca > 101)

{

ca = 101;

}

// Page Address Command = Page Address Initial Command + Page Address

cmd[0] = SET_PAGE_ADDRESS + (7 - pa);

uint8_t H = 0x00;

uint8_t L = 0x00;

uint8_t ColumnAddress[] = { SET_COLUMN_ADDRESS_MSB, SET_COLUMN_ADDRESS_LSB };

currentPage = pa;

currentColumn = ca;

// Separate Command Address to low and high

L = (ca & 0x0F);

H = (ca & 0xF0);

H = (H >> 4);

// Column Address CommandLSB = Column Address Initial Command

// + Column Address bits 0..3

ColumnAddress[0] = SET_COLUMN_ADDRESS_LSB + L;

// Column Address CommandMSB = Column Address Initial Command

// + Column Address bits 4..7

ColumnAddress[1] = SET_COLUMN_ADDRESS_MSB + H;

// Set page address

Dogs102x6_writeCommand(cmd, 1);

// Set column address

Dogs102x6_writeCommand(ColumnAddress, 2);

}

/***************************************************************************//**

* @brief Sets the contrast

* @param contrast Contrast level (0~31, where 31 is darkest setting)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setContrast(uint8_t newContrast)

{

uint8_t cmd[2];

cmd[0] = SET_ELECTRONIC_VOLUME_MSB;

//check if parameter is in range

if (newContrast > 0x1F)

cmd[1] = 0x1F;

else

cmd[1] = newContrast;

contrast = cmd[1];

Dogs102x6_writeCommand(cmd, 2);

// Save new contrast to initMacro

Dogs102x6_initMacro[8] = newContrast;

}

/***************************************************************************//**

* @brief Inverts the screen (pixels on/off) - does not affect LCD memory.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setInverseDisplay(void)

{

uint8_t cmd[] = {SET_INVERSE_DISPLAY + 0x01};

Dogs102x6_writeCommand(cmd, 1);

}

/***************************************************************************//**

* @brief Uninverts the screen (pixels on/off) - does not affect LCD memory.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clearInverseDisplay(void)

{

uint8_t cmd[] = {SET_INVERSE_DISPLAY};

Dogs102x6_writeCommand(cmd, 1);

}

/***************************************************************************//**

* @brief Scrolls image down a number of lines. The scrolling wraps around the screen.

* @param lines number of lines to scroll (0~63)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scrollLine(uint8_t lines)

{

uint8_t cmd[] = {SET_SCROLL_LINE};

//check if parameter is in range

if (lines > 0x1F)

{

cmd[0] |= 0x1F;

}

else

{

cmd[0] |= lines;

}

Dogs102x6_writeCommand(cmd, 1);

}

/***************************************************************************//**

* @brief Sets all Pixels on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setAllPixelsOn(void)

{

uint8_t cmd[] = {SET_ALL_PIXEL_ON + 0x01};

Dogs102x6_writeCommand(cmd, 1);

}

/***************************************************************************//**

* @brief Returns pixels to normal functioning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clearAllPixelsOn(void)

{

uint8_t cmd[] = {SET_ALL_PIXEL_ON};

Dogs102x6_writeCommand(cmd, 1);

}

/****************************DRAWING FUNCTIONS*********************************/

/***************************************************************************//**

* @brief Sets All pixels Off (in memory as well)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clearScreen(void)

{

uint8_t LcdData[] = {0x00};

uint8_t p, c;

// 8 total pages in LCD controller memory

for (p = 0; p < 8; p++)

{

Dogs102x6_setAddress(p, 0);

// 102 total columns in LCD controller memory

for (c = 0; c < 102; c++)

{

Dogs102x6_writeData(LcdData, 1);

}

}

}

/***************************************************************************//**

* @brief Writes a character from FONT6x8[] array to the LCD at (row,col).

*

* (0,0) is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screen.

* @param row Page Address (0 - 7) (there are 8 pages on the screen, each is 8 pixels tall)

* @param col Column Address (there are 102 columns on the screen)

* @param f Pointer to the character to be written to the LCD

* @param style The style of the text

* - NORMAL = 0 = dark letters with light background

* - INVERT = 1 = light letters with dark background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charDraw(uint8_t row, uint8_t col, uint16_t f, uint8_t style)

{

// Each Character consists of 6 Columns on 1 Page

// Each Page presents 8 pixels vertically (top = MSB)

uint8_t b;

uint16_t h;

uint8_t inverted_char[6];

// Row boundary check

if (row > 7)

{

row = 7;

}

// Column boundary check

if (col > 101)

{

col = 101;

}

// handle characters not in our table

if (f < 32 || f > 129)

{

// replace the invalid character with a '.'

f = '.';

}

// subtract 32 because FONT6x8[0] is "space" which is ascii 32,

// multiply by 6 because each character is columns wide

h = (f - 32) * 6;

Dogs102x6_setAddress(row, col);

if (style == DOGS102x6_DRAW_NORMAL)

{

// write character

Dogs102x6_writeData((uint8_t *)FONT6x8 + h, 6);

}

else

{

for (b = 0; b < 6; b++)

{

// invert the character

inverted_char = FONT6x8[h + b] ^ 0xFF;

}

// write inverted character

Dogs102x6_writeData(inverted_char, 6);

}

}

/***************************************************************************//**

* @brief Writes a character from FONT6x8[] array to the LCD at (x,y).

*

* (0,0) is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screen.

* @param x Horizontal coordinate (0 - 102)

* @param y Vertical coordinate (0 - 63)

* @param f Pointer to the character to be written to the LCD

* @param style The style of the text

* - NORMAL = 0 = dark letters with light background

* - INVERT = 1 = light letters with dark background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charDrawXY(uint8_t x, uint8_t y, uint16_t f, uint8_t style)

{

// Each Character consists of 6 Columns 8 pixels tall

uint8_t b, row;

uint16_t h;

uint8_t desired_char[12];

// make sure we won't be writing off the screen

if (x >= 102)

{

x = 101;

}

if (y >= 64)

{

y = 63;

}

// handle characters not in our table

if (f < 32 || f > 129)

{

// replace the invalid character with a '.'

f = '.';

}

// subtract 32 because FONT6x8[0] is "space" which is ascii 32,

// multiply by 6 because each character is 6 columns wide

h = (f - 32) * 6;

// Check if there is a remainder

row = y / 8;

if (style == DOGS102x6_DRAW_NORMAL)

{

for (b = 0; b < 6; b++)

{

desired_char =

(FONT6x8[h + b] >> (y % 8)) | dogs102x6Memory[2 + (row * 102) + x + b];

desired_char[b + 6] =

FONT6x8[h + b] << (8 - y % 8) | dogs102x6Memory[2 + ((row + 1) * 102) + x + b];

}

}

else

{

for (b = 0; b < 6; b++)

{

desired_char = (FONT6x8[h + b] ^ 0xFF) >> (y % 8);

desired_char[b + 6] = (FONT6x8[h + b] ^ 0xFF) << (8 - y % 8);

}

}

Dogs102x6_setAddress(row, x);

// write first line of character

Dogs102x6_writeData(desired_char, 6);

Dogs102x6_setAddress(row + 1, x);

// write second line of character

Dogs102x6_writeData(desired_char + 6, 6);

}

/***************************************************************************//**

* @brief Writes a String to the LCD at (row,col).

*

* (0,0) is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screen.

* @param row Page Address (there are 8 pages on the screen, each is 8 pixels

* tall) (0 - 7)

* @param col Column Address (there are 102 columns on the screen) (0 - 101)

* @param word[] Pointer to the String to be written to the LCD

* @param style The style of the text

* - NORMAL = 0 = dark letters with light background

* - INVERT = 1 = light letters with dark background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stringDraw(uint8_t row, uint8_t col, char *word, uint8_t style)

{

// Each Character consists of 6 Columns on 1 Page

// Each Page presents 8 pixels vertically (top = MSB)

uint8_t a = 0;

// Row boundary check

if (row > 7)

{

row = 7;

}

// Column boundary check

if (col > 101)

{

col = 101;

}

while (word[a] != 0)

{

// check for line feed '/n'

if (word[a] != 0x0A)

{

//check for carriage return '/r' (ignore if found)

if (word[a] != 0x0D)

{

//Draw a character

Dogs102x6_charDraw(row, col, word[a], style);

//Update location

col += 6;

//Text wrapping

if (col >= 102)

{

col = 0;

if (row < 7)

row++;

else

row = 0;

}

}

}

// handle line feed character

else

{

if (row < 7)

row++;

else

row = 0;

col = 0;

}

a++;

}

}

/***************************************************************************//**

* @brief Writes a String to the LCD at (x,y).

*

* (0,0) is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screen.

* @param x Horizontal coordinate

* @param y Vertical coordinate

* @param word[] Pointer to the String to be written to the LCD

* @param style The style of the text

* - NORMAL = 0 = dark letters with light background

* - INVERT = 1 = light letters with dark background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stringDrawXY(uint8_t x, uint8_t y, char *word, uint8_t style)

{

/* Each Character consists of 6 Columns on 1 Page

* Each Page presents 8 pixels vertically (top = MSB)*/

uint8_t a = 0;

while (word[a] != 0)

{

// Draw a character

Dogs102x6_charDrawXY(x, y, word[a], style);

// Update location

x += 6;

// Text wrapping

if (x >= 102)

{

x = 0;

if (y + 8 < 64)

y += 8;

else

y = 0;

}

a++;

}

}

/***************************************************************************//**

* @brief Clears one row/page (in memory as well).

*

* Row 0 is at the top of the screen.

* @param row The row to be cleared (0~7)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clearRow(uint8_t row)

{

uint8_t cmd[] = {0};

uint8_t a = 0;

// Check row boundary

if (row > 7)

{

row = 7;

}

Dogs102x6_setAddress(row, 0);

for (a = 0; a < 102; a++)

{

Dogs102x6_writeData(cmd, 1);

dogs102x6Memory[2 + (row * 102) + a] = 0x00;

}

}

/***************************************************************************//**

* @brief Draws a pixel at (x,y).

*

* (0,0) is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screen.

* @param x x-coordinate of the point

* @param y y-coordinate of the point

* @param style The style of the pixel

* - NORMAL = 0 = dark pixel

* - INVERT = 1 = inverts pixel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pixelDraw(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style)

{

uint8_t p, temp;

//make sure we won't be writing off the screen

if (x > 101)

{

x = 101;

}

if (y > 63)

{

y = 63;

}

//determine the page

p = y / 8;

//determine height of pixel within the page

temp = 0x80 >> (y % 8);

//update our array

if (style ==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Memory[2 + (p * 102) + x] |= temp;

else

dogs102x6Memory[2 + (p * 102) + x] &= ~temp;

Dogs102x6_setAddress(p, x);

//draw pixel

Dogs102x6_writeData(dogs102x6Memory + (2 + (p * 102) + x), 1);

}

/***************************************************************************//**

* @brief Draws a horizontal line on the LCD.

*

* (0,0) is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screen.

* @param x1 The horizontal line starting pixel coordinate (0~101)

* @param x2 The horizontal line ending pixel coordinate (0~101)

* @param y The height of the line (pixel row, not page) (0~63)

* @param style The style of the line

* - NORMAL = 0 = dark line, overwrites

* - INVERT = 1 = inverts color on line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horizontalLineDraw(uint8_t x1, uint8_t x2, uint8_t y, uint8_t style)

{

uint8_t temp = 0, p, a;

//make sure we won't be writing off the screen

if (x1 > 101)

{

x1 = 101;

}

if (x2 > 101)

{

x2 = 101;

}

if (y > 63)

{

y = 63;

}

//swap coordinates if x1 is past x2

if (x1 > x2)

{

temp = x1;

x1 = x2;

x2 = temp;

}

//determine the page

p = y / 8;

//determine height of line within the page

temp = 0x80 >> (y % 8);

a = x1;

while (a <= x2)

{

if (style == DOGS102x6_DRAW_NORMAL)

{

//draws a dark line through everything

dogs102x6Memory[2 + (p * 102) + a] |= temp;

}

else

{

//draws a light line through everything

dogs102x6Memory[2 + (p * 102) + a] &= ~temp;

}

a++;

}

Dogs102x6_setAddress(p, x1);

//draw the line

Dogs102x6_writeData(dogs102x6Memory + (2 + (p * 102) + x1), x2 - x1 + 1);

}

/***************************************************************************//**

* @brief Draws a vertical line on the LCD.

*

* (0,0) is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screen.

* @param y1 The vertical line starting pixel coordinate (0~63)

* @param y2 The vertical line ending pixel coordinate (0~63)

* @param x The column of line (0~101)

* @param style The style of the line

* - NORMAL = 0 = dark line, overwrites

* - INVERT = 1 = inverts color on line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verticalLineDraw(uint8_t y1, uint8_t y2, uint8_t x, uint8_t style)

{

uint8_t temp1 = 0, temp2 = 0, p1, p2, a;

//make sure we won't be writing off the screen

if (y1 > 63)

{

y1 = 63;

}

if (y2 > 63)

{

y2 = 63;

}

if (x > 101)

{

x = 101;

}

//swap coordinates if y1 is past y2

if (y1 > y2)

{

temp1 = y1;

y1 = y2;

y2 = temp1;

}

//determine the first page of line

p1 = y1 / 8;

//determine the last page of line

p2 = y2 / 8;

//mask for last page of line

temp2 = 8 - (y2 % 8);

temp2--;

temp2 = 0xFF << temp2;

//mask for first page of line

// Length that spans across multiple pages

if (p1 != p2)

{

// Check if there is an offset

if (y1 > 0)

{

temp1 = 0xFF00 >> (y1 % 8);

temp1 = temp1 ^ 0xFF;

}

// If there is no offset, set all bits for lower mask

else

{

temp1 = 0xFF;

}

}

// Short length that only spans one page

else

{

// Clear lower page bits

temp1 = 0;

// mask off y1 from top page bits

a = y1 - (p1 * 8);

a = 0xFF00 >> a;

temp2 = temp2 ^ a;

}

// Prepare for first page of line

if (style == DOGS102x6_DRAW_NORMAL)

{

dogs102x6Memory[2 + (p1 * 102) + x] |= temp1;

}

else

{

dogs102x6Memory[2 + (p1 * 102) + x] &= ~temp1;

}

// Set starting address for first page

Dogs102x6_setAddress(p1, x);

//draw first page of line

Dogs102x6_writeData(dogs102x6Memory + (2 + (p1 * 102) + x), 1);

a = p1 + 1;

while (a < p2)

{

if (style == DOGS102x6_DRAW_NORMAL)

{

//draws a dark line through everything

dogs102x6Memory[2 + (a * 102) + x] = 0xFF;

}

else

{

//draws a light line through everything

dogs102x6Memory[2 + (a * 102) + x] &= 0x00;

}

Dogs102x6_setAddress(a, x);

// draw middle of line

Dogs102x6_writeData(dogs102x6Memory + (2 + (a * 102) + x), 1);

a++;

}

// Prepare for last page of line

if (style == DOGS102x6_DRAW_NORMAL)

{

dogs102x6Memory[2 + (p2 * 102) + x] |= temp2;

}

else

{

dogs102x6Memory[2 + (p2 * 102) + x] &= ~temp2;

}

Dogs102x6_setAddress(p2, x);

//draw last page of line

Dogs102x6_writeData(dogs102x6Memory + (2 + (p2 * 102) + x), 1);

}

/***************************************************************************//**

* @brief Draws a line from (x1,y1) to (x2,y2).

*

* Uses Bresenham's line algorithm.

* (0,0) is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screen.

* @param x1 x-coordinate of the first point

* @param y y-coordinate of the first point

* @param x2 x-coordinate of the second point

* @param y2 y-coordinate of the second point

* @param style The style of the line

* - NORMAL = 0 = dark line, overwrites

* - INVERT = 1 = inverts color on line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lineDraw(uint8_t x1, uint8_t y1, uint8_t x2, uint8_t y2, uint8_t style)

{

int8_t x, y, deltay, deltax, d;

int8_t x_dir, y_dir;

//make sure we won't be writing off the screen

if (y1 > 63)

{

y1 = 63;

}

if (y2 > 63)

{

y2 = 63;

}

if (x1 > 101)

{

x1 = 101;

}

if (x2 > 101)

{

x2 = 101;

}

// Check if vertical line. Use more efficient vertical line function

if (x1 == x2)

{

Dogs102x6_verticalLineDraw(y1, y2, x1, style);

}

// Check if horizontal line. Use more efficient horizontal line function

else if (y1 == y2)

{

Dogs102x6_horizontalLineDraw(x1, x2, y1, style);

}

// else it is a diagonal line

else

{

if (x1 > x2)

{

x_dir = -1;

}

else

{

x_dir = 1;

}

if (y1 > y2)

{

y_dir = -1;

}

else

{

y_dir = 1;

}

x = x1;

y = y1;

deltay = abs(y2 - y1);

deltax = abs(x2 - x1);

if (deltax >= deltay)

{

d = (deltay << 1) - deltax;

while (x != x2)

{

Dogs102x6_pixelDraw(x, y, style);

if (d < 0)

d += (deltay << 1);

else

{

d += ((deltay - deltax) << 1);

y += y_dir;

}

x += x_dir;

}

}

else

{

d = (deltax << 1) - deltay;

while (y != y2)

{

Dogs102x6_pixelDraw(x, y, style);

if (d < 0)

d += (deltax << 1);

else

{

d += ((deltax - deltay) << 1);

x += x_dir;

}

y += y_dir;

}

}

}

}

/***************************************************************************//**

* @brief Draw a circle of Radius with center at (x,y).

*

* Uses Bresenham's circle algorithm.

* (0,0) is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screen.

* @param x x-coordinate of the circle's center point

* @param y y-coordinate of the circle's center point

* @param radius Radius of the circle

* @param style The style of the circle

* - NORMAL = 0 = dark line, overwrites

* - INVERT = 1 = inverts color on line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circleDraw(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radius, uint8_t style)

{

int8_t xx, yy, ddF_x, ddF_y, f;

ddF_x = 0;

ddF_y = -(2 * radius);

f = 1 - radius;

xx = 0;

yy = radius;

Dogs102x6_pixelDraw(x + xx, y + yy, style);

Dogs102x6_pixelDraw(x + xx, y - yy, style);

Dogs102x6_pixelDraw(x - xx, y + yy, style);

Dogs102x6_pixelDraw(x - xx, y - yy, style);

Dogs102x6_pixelDraw(x + yy, y + xx, style);

Dogs102x6_pixelDraw(x + yy, y - xx, style);

Dogs102x6_pixelDraw(x - yy, y + xx, style);

Dogs102x6_pixelDraw(x - yy, y - xx, style);

while (xx < yy)

{

if (f >= 0)

{

yy--;

ddF_y += 2;

f += ddF_y;

}

xx++;

ddF_x += 2;

f += ddF_x + 1;

Dogs102x6_pixelDraw(x + xx, y + yy, style);

Dogs102x6_pixelDraw(x + xx, y - yy, style);

Dogs102x6_pixelDraw(x - xx, y + yy, style);

Dogs102x6_pixelDraw(x - xx, y - yy, style);

Dogs102x6_pixelDraw(x + yy, y + xx, style);

Dogs102x6_pixelDraw(x + yy, y - xx, style);

Dogs102x6_pixelDraw(x - yy, y + xx, style);

Dogs102x6_pixelDraw(x - yy, y - xx, style);

}

}

/***************************************************************************//**

* @brief Loads an image of size = height * width, starting at (row,col).

* The first two bytes of the image should contain the width in pixels

* and the height in rows (height in rows = height in pixels/8)

*

* (0,0) is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screen.

* @param image[] The image to be loaded.

* @param height The number of rows in the image. Size = Rows * Columns.

* @param width The number of columns in the image. Size = Rows * Columns.

* @param row row of the image's starting location

* @param col column of the image's starting location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imageDraw(const uint8_t IMAGE[], uint8_t row, uint8_t col)

{

// height in rows (row = 8 pixels), width in columns

uint8_t a, height, width;

width = IMAGE[0];

height = IMAGE[1];

for (a = 0; a < height; a++)

{

Dogs102x6_setAddress(row + a, col);

// Draw a row of the image

Dogs102x6_writeData((uint8_t*)IMAGE + 2 + a * width, width);

}

}

/***************************************************************************//**

* @brief Clears an area of size = height * width, starting at (row,col).

*

* (0,0) is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screen.

* @param height The number of rows in the image. Size = Rows * Columns.

* @param width The number of columns in the image. Size = Rows * Columns.

* @param row row of the image's starting location

* @param col column of the image's starting location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clearImage(uint8_t height, uint8_t width, uint8_t row, uint8_t col)

{

uint8_t a, b;

uint8_t cmd[] = {0x00};

for (a = 0; a < height; a++)

{

Dogs102x6_setAddress(row + a, col);

for (b = 0; b < width; b++)

{

// clear a byte

Dogs102x6_writeData(cmd, 1);

}

}

}

/***************************************************************************//**

* @brief :显示汉字,字模取法阴码,顺向,列行式,十六进制 一维数组形式输出

* @param :*P字模数组

* @param :Num,一行显示的个数

* @param :Way,显示方式,Way是0为16*16字体,Way是1为16*32字体,Way是2为32*32字体

* @param :row,从哪行开始显示

* @param :col,从哪列开始显示

* @return None

******************************************************************************/

void Dogs102x6_ChineseDraw(uint8_t *P,uint8_t Num,uint8_t Way,uint8_t row, uint8_t col)

{

uint8_t a;

uint8_t Count;

switch (Way)

{

case 0: Count = 2*Num; break;

case 1: Count = 2*Num; break;

case 2: Count = 4*Num; break;

default:break;

}

for (a = 0; a < Count; a++)

{

switch (Way)

{

case 0:

Dogs102x6_setAddress(row + a%2, col+(a/2*16));

// Draw a row of the image

Dogs102x6_writeData(P + a*16, 16);

break;

case 1:

Dogs102x6_setAddress(row + a%2, col+(a/2*32));

// Draw a row of the image

Dogs102x6_writeData(P + a*32, 32);

break;

case 2:

Dogs102x6_setAddress(row + a%4, col+(a/4*32));

// Draw a row of the image

Dogs102x6_writeData(P + a*32, 32);

break;

default:break;

}

}

}

/***************************************************************************

* @brief 液晶初试化程序

*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LCD_Init(void)

{

Dogs102x6_init();

Dogs102x6_backlightInit();

Dogs102x6_clearScreen();

Dogs102x6_setBacklight(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