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6A24014A033V输入端钽电容总是短路

楼主:
大家好,我使用TDK的模块电源i6A24014A033V ,输入是DC24V,输入端电容用的是几个耐压50V的钽电容,但是这个电路一开始是正常的,过一段时间就出现输入级钽电容短路的现象,我只得把电容换掉,换掉后一开始是好的,过一段时间就又短路了,如果输入级不焊接电容,我这个电路就一直能正常工作,只要焊接了钽电容就会出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可能帮我解答、指点一下 。

网友:
开关电源一般不使用钽电容作为滤波使用,尤其是在开关电源的直流输出端。
如果空间允许,改用适当(耐压满足要求)的铝电解电容换上去试试看。

网友:
钽电容对上电电压斜率有要求,具备软启动的话具备2倍的电压裕量是安全的,硬上电的话超过12V建议不要考虑。

网友:
钽电容用在电源中隐患比较多,一般用在电源滤波电路中,浪涌电压瞬间到达直流工作电压的1/2---1/3,持续时间极短,其单位时间内的能量密度非常高,对于钽电容这非常危险,在电源电路中慎用

网友:
钽电容的漏电系数小,温度范围宽,温度特性稳定,高低温性能好,在工作环境要求高,高级音响和低的ERS电路中等使用多

网友:
换铝电解,工作环境温度高,用固态铝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