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源低通滤波器−3-dB frequency at 1 Hz什么意思

楼主:
看一篇外文文献,说的是有源滤波器,−3-dB frequency at 1 Hz是什么意思啊?下面是一整段话All the analogue signal conditioning paths concluded with a corresponding unity gain fourpole low pass filter, each with a −3-dB frequency at 1 Hz to minimize the noise and interference in our measurements.

网友A:
−3-dB frequency at 1 Hz这个地方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B frequency at 1 Hz这个地方截图上来看看

文章没有说的太具体,只是给了这样一个四阶低通滤波器,对这个进行了说明(就是我问题中发的那句话)
麻烦您啦~

网友A:
哪里有−3-dB字样,,想知道原文中“−3-dB”是否这样写

网友B:
按照电路参数计算截止频率fo=1/4piRC=0.97Hz,据此看,是指电路在频率1Hz,衰减-3d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3-dB字样,,想知道原文中“−3-dB”是否这样写

原文中确实就是这样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电路参数计算截止频率fo=1/4piRC=0.97Hz,据此看,是指电路在频率1Hz,衰减-3dB。

  纠正:
  昨天公式凭印象,分子不是1,是1.41,应该用附件公式,是从网上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3-dB字样,,想知道原文中“−3-dB”是否这样写

有些鬼佬(也可能是假洋鬼子)的东东,可能是他自己才知道是什么意思,象“-3-d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鬼佬(也可能是假洋鬼子)的东东,可能是他自己才知道是什么意思,象“-3-dB”。

如果说是−3 dB带宽也可说的过去,但人家后面是 frequency 频率,,,
不好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是−3 dB带宽也可说的过去,但人家后面是 frequency 频率,,,
不好理解

频率后面at 1Hz,我是凭电路参数连猜带蒙,电路在1Hz时的衰减......。
以前在网上看到这个电路公式,试试推导,
两阶低通相连接的截止频率fo=√(foa*fob),当电阻相等,电容是1:2时,即,
fo=√[(1/2piRC)(1/2piR2C)]=1/√[2(2piRC)2]=1/(2piRC)√2, 分子分母都乘以√2得,
fo=√2/4piR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频率后面at 1Hz,我是凭电路参数连猜带蒙,电路在1Hz时的衰减......。
以前在网上看到这个电路公式,试 ...

想问一下这两个二阶滤波器参数都是一样的,为什么第一个频率用C算,第二个用2C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这两个二阶滤波器参数都是一样的,为什么第一个频率用C算,第二个用2C啊

你都明白是二阶滤波,电容值2:1,就不能说两阶参数一样,至于为何如此取值,原设计这样,为了计算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都明白是二阶滤波,电容值2:1,就不能说两阶参数一样,至于为何如此取值,原设计这样,为了计算方便。

奥奥,明白了,真是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