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炸了,不敢调试了。。。

楼主:
周末一直放着不懂,今天上班发现爆炸了。。。电池后端有升压电路,连接了仿真器和串口工具(都没有接VCC)。
细思极恐。。。

网友A:
都烧焦了,分析下是什么原因了吗

网友:
什么情况,,,
温度过高引起,,,?
看着不像锂电池

网友B:
没引起火灾算万幸了。我曾经搞短路过镍氢电池,很快电池盒就冒烟……
要锂离子电池炸了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网友C:
楼主在测试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烧焦了,分析下是什么原因了吗

主板还是好的。。。估计是电池的品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情况,,,
温度过高引起,,,?
看着不像锂电池

ER18505 我就放在办公桌上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引起火灾算万幸了。我曾经搞短路过镍氢电池,很快电池盒就冒烟……
要锂离子电池炸了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ER18505M 应该就是锂电池吧 主板还是好的。。。估计是电池的品质问题。。。

网友:
这有什么好怕的,
当年造原子弹的时候,
条件更简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测试什么东东

自己公司的产品,带GPS的。

网友:
先弄清电池损毁的原因,检查充电电路是否设计正确,输出是否有短路。

网友:
电池的接口端子处都黑了?电池本身原因会导致那个地方熏黑吗?

网友:
拿上挡箭牌。

网友:
电路交通事故

网友E:
电池和电路连接之间有过充/放保护电路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池和电路连接之间有过充/放保护电路么?

8楼的楼主的回答中,好像就没搞清楚是什么电池
如是锂电池必须要有保护电路,没有,爆炸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8楼的楼主的回答中,好像就没搞清楚是什么电池
如是锂电池必须要有保护电路,没有,爆炸很正常

这种电池的瞬间供电才800mA,我这边设备工作需要2A左右,所以加不了保护电路。。。

网友:
For low duty cycle pulse load applications, add a parallel capacitor to provide the high pulse current that is required for short periods of time to the circuit.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短路 或者 连续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