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4 升级

楼主:
大家好!

   第一次接触MCU,目前使用的是K64平台,想了解一下MCU是怎样升级;
   大家可以提供一下思路或者相应的资料,谢谢!

网友:
你想说的是是更新MCU固件:可以使用MCUBOOT,还是升级更高级的MCU?都K64估计你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只是升级里面的应用程序

网友:
MCUBOOT是升级里面的固件,具体在升级MCU程序时,需要升级固件吗?第一次接触MCU,不知怎样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升级里面的应用程序

那你说的应该是IAP了。
这个IAP基本现在一些单片机都可以了。
比较常见的方式如:串口的IAP,利用iic接口IAP,can通讯方式下的IAP

网友:
是的,但还请教一下问题,MCU下面的flash存储空间,在哪里配置flash存储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