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导率产品使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
在X宝看到这种家用产品,可以检测水中的TDS和EC值,什么材料的探头这么厉害?

网友A:
电极采用的是惰性导体材料,比如铂、石墨、不锈钢、钛合金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极采用的是惰性导体材料,比如铂、石墨、不锈钢、钛合金等。

那这个检测的原理版主知道是怎么回事嘛,我查找的好多资料都不一样。
有的说是有波形,有的说就是测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检测的原理版主知道是怎么回事嘛,我查找的好多资料都不一样。
有的说是有波形,有的说就是测电阻

简单来说就是测电阻,但与常规的测试方法(就像万用表电阻档)不同,要考虑很多影响因素诸如极化效应、电解效应等,所以测试通常采用脉冲或交流激励,自然就有“波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就是测电阻,但与常规的测试方法(就像万用表电阻档)不同,要考虑很多影响因素诸如极化效应、电 ...

好的好的,谢谢,嗯嗯,我在找找,嘿嘿

网友C:
看我发的帖子,就是测电导率的,但是那个图我看不懂一个电极输出正负脉冲信号。另一个电极接收 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我发的帖子,就是测电导率的,但是那个图我看不懂一个电极输出正负脉冲信号。另一个电极接收 放大

好的好的,我去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