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对称半桥的不对称体现在哪里?

楼主:
请问不对称半桥的不对称体现在哪里?

网友A:
不对称半桥上下两管占空比可能不同,通过上下两管的电流也可能不同,两管的热损耗也可能不同。

网友:
不对称半桥的上下管驱动是互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对称半桥上下两管占空比可能不同,通过上下两管的电流也可能不同,两管的热损耗也可能不同。

对称的就是均相同?这方面详细资料很难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称的就是均相同?这方面详细资料很难找呀

“对称的就是均相同?”
对称半桥上下两管占空比通常相同。当然,由于器件分散性,上下两管占空比相同,电流未必相同,总会有很小的误差,但半桥总要采用某种方法抑制上下管电流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