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在FRDM-KL02Z板上扩展出SWD及JTAG

楼主:
为了截取CMSIS-DAP JTAG波形,需要改造FRDM-KL02Z。大致方法如下:硬件部分:
1. 移除U1, R11, R12, R14, R29, R30
2. 焊锡短接D3, R32 加强VCC对外供电
3. 将10pin牛角座固定到板上触摸区域,利用两侧铺铜固定
4. 按下表连接牛角座的各个引脚:

TDI
PTD6
2 VCC J4_Pin1
3 TMS/SWDIO J1_Pin2
4 GND TP20
5 TCK/SWCLK J1_Pin4
6 TRST PTD7
7 SRST/RST J1_Pin10
8 TXD J8_Pin1
9 TDO PTD5
10 RXD/SWO J8_Pin2
5. 连目标芯片测试SWD, JTAG, UART (固件生成方法参考后半部分内容)
6. 热熔胶固定。

软件部分:
源码:

补丁:
编译方法:

已编译的更新文件: k20dx_frdmkl02z_if_crc_legacy_0x8000.bin (95 KB, 下载次数: 16) 进入bootloader模式后刷入。

速度测试:
SWD:

JTAG:

网友A:
刷入的是DAPLink固件,
那岂不是全系列ARM核都支持了。
测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入的是DAPLink固件,
那岂不是全系列ARM核都支持了。
测试过没有。

我只是改造下,引出JTAG信号。后面开发需要参考。
兼容性什么的是DAPLink官方人员决定的,我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