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o口模拟i2c,对e2prom操作,只能读不能写,咋回事

楼主:
能读,说明写八位和读八位都没问题啊,逻辑也没错啊,

网友:
显然是程序问题,注意时序,读和写的指令和时序是不同的,写的速度远远低于读的速度。所以,仔细检查程序,根据程序画出时序,再去比较手册上要求的时序。

网友:
我只想说,出门右转,淘宝30一个 24M的逻辑分析仪,你值得拥有。

网友:
如果可以顺利读取数据的话,证明硬件设备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大概率出现在写操作的时序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