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压的问题

楼主:
【不懂就问】
如下图,是反激式开关电源的部分原理图
上半部分的P和NE是直流母线电容的两端,电路检测是否过压,
下半部分是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原边侧部分电路

当输入交流300多伏后,经过整流输入给PN母线约450VDC,但是会报错,报错过压(图中的DC-OV信号)
现在解决的方式是,把3844的vcc引脚减少一个100k电阻,这样就好了,这个解决方式的原理是什么?

现在知道3844供电先是通过绕组供电,再通过直流母线经过几个电阻串联后给vcc供电

网友:
这几个100K的电阻是用于启动的,正常供电由变压器的绕组提供,看你介绍的情况,就是启动电压过低了。可能是电阻阻值变化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