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延时,达不到要求,,,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51单片机定时延时,达不到要求,,,是什么原因呢?
仿照stm32的systemClock编写一个定时延时函数,,如下:定时器每10us产生一次中断,中断里把全局变量减1直到减完,理因产生us*10微秒的延时,,但其实不然,为什么??why??

void Dealy_Init()     //@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0模式,用于延时10us

IE |=0x8A;    //开启定时器中断
IP |= 0x0A;
TF0 = 0;
}

void _Delay(uint us)
{
TL0=0xF6;     //定时时间=us*10
TH0=0xF6;

Time=us;
TR0=1;
while(Time!=0);

}
void T0ISR(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服务函数
{
if(Time!=0x00)
{
  Time--;
}
else
  TR0=0;
}

网友:
stc的定时器0默认是16位自动重装,可能是这个原因

另外AUXR |= 0x7F; 有问题,一般不去动其它的
while(time) 和 while(R0)是一样的
死等time和死等delay是一样的

网友:
要精确延时,用汇编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