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换能器无法观察到回波,急求帮助

楼主:
最近采用自己设计的脉冲发射电路激励超声换能器,可是无论如何调整示波器都无法观测到有效的回波,下面是我得到的一些波形,和用到的电路图,实际过程中直流没有采用120,采用220V高压。

网友A:
你已经看到了,加放大/滤波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看到了,加放大/滤波电路吧。

好,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看到了,加放大/滤波电路吧。

你好,有没有可能是我激励脉冲给的不对?
我用的是重复频率为100Hz的负高压脉冲,就是一秒钟可以发射100个负脉冲

网友B:
这是用两个探头一发一收的波形图,无论如何寻找,都是没有回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两个探头一发一收的波形图,无论如何寻找,都是没有回波的

看图中时间轴是10us/div也就是说,满屏观察的最大时长是100us,即0.1ms
按声速340m/s,那么测量范围是 0.1ms *340m/s = 34mm
也就是说发射和接收探头在3.4cm 之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中时间轴是10us/div也就是说,满屏观察的最大时长是100us,即0.1ms
按声速340m/s,那么测量范围是 0 ...

是的,都快贴到一起了

网友D:
想问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示波器

泰克

网友:
楼主弄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