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1ED020I12FA芯片的DESAT引脚电压有问题,希望老大们能够帮忙解惑。希望大家...

楼主:
英飞凌1ED020I12FA芯片的DESAT引脚电压有问题,希望老大们能够帮忙解惑。希望大家一定知无不言啊,谢谢了,谢谢了

  英飞凌1ED020I12FA芯片的DESAT引脚电压有问题,希望老大们能够帮忙解惑。 我使用1ED的芯片做了一款IGBT的驱动电路,如图1所示,但是在做双脉冲实验的过程中发现,母线电压在导通的过程中,DESAT引脚的电平持续增加,一直增加到保护电压9V就自动保护不输出了(如图2所示,黄线是母线电压,红线是门极电压Vge,蓝线是DESAT引脚上的电压,绿线是电流信号)。哎,有谁遇到同样的问题么?希望能够多多提供帮助。

设计的电路

设计的电路

示波器测到的信号

示波器测到的信号

网友A:
DESAT本来就是保护的口子,内部有一个比较器,比较器的另一端接了一个内部9V的电压。你的电路完全没看懂,官方数据手册的推荐电路和你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SAT本来就是保护的口子,内部有一个比较器,比较器的另一端接了一个内部9V的电压。你的电路完全没看懂, ...

IGBT导通的时候,蓝色的线应该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电平才对,但是现在desat引脚上面的电平一直在升高。C36就是那个出现短路以后的保护电容。我感觉电路图和参考电路没有太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