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烧毁的器件是什么

楼主:
跪求烧毁的器件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A:
能看出来正负极和功能吗

网友B:
用酒精把烧毁的黑色擦干净,是否有正负等其他丝印表示,,再做判断

网友:
这个很难了,因为烧毁了,除非找到图纸

网友:
看看线是咋走的。有时候可以猜个 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酒精把烧毁的黑色擦干净,是否有正负等其他丝印表示,,再做判断

谢谢,谢谢

网友:
清理后仔细看元件标识,如果无法通过标识判断或标识已毁损,那么分析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看出来正负极和功能吗

先用表测出旁边大电容的正负极,然后分别再测二极管的焊盘,确定二极管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