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利用电子陀螺仪的倾斜角度来控制电机的电量?求大神赐教!

楼主:
如题,怎样利用陀螺仪或者其它传感器的变化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网友:
首先你的电机必须是可以调整转速的,须知不是所有电机都可以调速,某些电机调速非常困难。
其次你的传感器必定要输出某种电学量:电压、电流、电阻……等等。你需要电机转速和传感器输出成为什么样的函数关系,这只能由你自己确定,别人无法知道。

网友:
楼主的问题要细化,否则只能泛泛而谈,意义非常有限。

网友:
先单独实现控制电机的转速,这个功能。单独实现读取传感器的数据,这个功能。传感器和电机转速需要有关系。才能反映出信息。这个需要理论分析,实验等方式。得到二者之间的关系。再用代码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