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你家的锁没你想的安全:指纹锁科普

楼主:
作者:Enderday
篇头语:千万不要认为指纹锁的技术有多么高超,这根本不是什么高科技。(把它想象成诺基亚初期的液晶显示手机,对了,就是那个级别)
指纹锁常识
主要思路:
首先,你是把锁!
智能功能部分
你是一把锁!
指纹锁是近些年来家庭入户门锁的高端配置产品,那么,无论你的智能部分如何优秀,首先,你必须是一把合格的入户门锁。那么一把合格或者说及格的入户门锁的标准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防盗了。就是这最简单的及格标准,市场上部分厂家也不一定达标。
开什么玩笑呢哥们,有些指纹锁不防盗吗?没错,你有可能花钱换了一把安全性能更低的入户门锁!
那么我们来看一把入户门锁的及格标准线(按重要程度)。
? 锁芯
? 锁体
? 离合器

▼ 首先,锁芯。(下图是标准的防盗锁锁芯结构)
锁芯(或者说钥匙)是检验一把入户门锁是否及格的最明显的部分。现在公安部标准有A/B二种级别。由于现在网络和部分实体商家在宣传上喜欢用超B级这一概念,故将其做个对比如下:
A、B、超B的区别:
目前,家用的门锁一般分为三个级别:
A级,以技术开启超过1分钟为合格标准。
B级,以技术开启超过5分钟为合格标准。
超B级,锁芯是由有关部门监测以技术无法开启或技术开启超过270分钟为标准。目前市场上超B级锁芯品类繁多。(企业标准,无国标。)
技术性开启时间:专业的开锁技术人员,使用工具从钥匙孔技术性开启锁具所需要的时间。
所以说,国家标准只有A和B,所谓的超B甚至C级标准只是商家对自己产品远远超出国标的一种自我标榜行为。对于锁芯来说,超国标锁芯的技术已经没有难度,一般市面上售价在150以上,就能买到合格的超B级锁芯了。
话说回来,指纹锁的锁芯该如何鉴别呢?
钥匙结构————最简单判断钥匙防盗登记的方法
好了,为什么说A级和部分B级锁芯防盗性能低呢?浙江卫视报道的“锡纸开锁”节目,一个10岁儿童,只要简单掌握该工具,就能够打开大部分A级锁。所以,对于指纹锁来说,如果发现锁芯居然是A级的,那么请千万不要购买。
鉴别指纹锁的锁芯结构————部分指纹锁厂家,连最基本的国标也达不到,主要原因是因为厂商在结构设计上的不合理或者处于节约成本等原因,用一根细细的杆子代替了这种贯穿整把锁的“葫芦旦”结构。 (如图)
从图中看出,当我们转动钥匙的时候,这个细小的薄片,带动了锁体,从而使锁舌回缩,达到开门的目的。当我们卸下指纹锁的外面板(外面侧的外壳),我们看下合格产品和不合格产品的区别:
将外面板拆除后,葫芦旦锁头依然能确保安全。
下列是假葫芦旦锁芯示意图:
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小偷只要在门外暴力破坏了外面板(其实非常简单),找到这个小铁片,转动之后,门就开了。买了配备这种锁芯的指纹锁的朋友,那么非常抱歉,这把锁的防盗性能不如路边几百元的防盗锁。

网友:
锁芯部分总结:
一来看钥匙结构是否足够复杂,至少让卖家承诺达到市面上所谓的“超B级”;
二来让卖家拿出指纹锁锁芯,看是否出现上图的细杆。如果拿不出,要求卖家拆前面板观察。(由于锁芯为整体贯穿结构,如果出现下图,钥匙孔在锁底部的,大部分不达标)
花了较大篇幅介绍锁芯,可见其重要性。

▼ 现在才来到一把锁的第二个要点——锁体
作为一般消费者,我们很难判断一个锁体是否达标,在此就简单理一下:
? 侧面突出舌头应为精铸304不锈钢;
? 主防盗舌必须防锯,普通锯条硬度在HRC55左右,该锁舌硬度要高于HRC55;
? 应该具备公安部出具的防盗检测报告。
我们第一大段的主题是——首先,你是一把锁。所以,我们建议选择本身具备生产锁具资质的企业生产的指纹锁,这是居家安全最直接的保证。下文再叙述。

▼ 关于锁本身结构的第三项——离合器
这是指纹锁特有部件,当我们认证过指纹之后,电子部分驱动电机和离合器,离合器驱动锁的机械部分,达到开锁的目的。那么消费者不知道的是,居然有部分厂家把离合器装在锁的外面板!小偷只要破坏外面板,找到离合器,然后给电机接上电,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种情况的出现,最能体现出指纹锁市场的混乱。各种行业纷纷投资生产指纹锁,如果锁业背景不够,就会出现这种背离门锁本身功能的荒唐产品的出现。
某品牌电机锁体放置位置——锁体内:
关于离合器的第二个基本要求,是防套管暴力开启——离合器360度保护技术
下面是市面上选取的多个指纹锁样品:
其中第一款和第三款就不能达到防盗基本要求。小偷可以用套管套住把手,凭借杠杆力下压,暴力破坏离合器,让其360度旋转后开门。此方式威胁大,技术简单,工具简单,破坏声音小。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大部分机械防盗锁都已经杜绝了套管开锁的可能性。那么为什么如此先进的指纹锁,基本的都做不到呢?又为什么有资格在市面上销售呢?
合格的离合结构:
除了套管破坏离合,还有第三种种破坏离合方式——敲击
简单的说就是凭借敲击产生的离合销运动,达到开锁目的。如下图:
视频传不了,简单解释下图片。用榔头敲击把手轴的部分,同时下压把手。大概尝试4-5次,有1次能开启该锁。
同样的,我们对样品做了全套分析:
合格的防敲击离合器(简单看下就行,知道知道市面上的确有部分指纹锁可被敲击开启):
由于专业性较强,我们在此做简单总结:
1、锁芯必须为真葫芦旦锁芯,钥匙达到B级以上;
千万别买——假插芯(小铁片)不行!底部插钥匙不行!A级机械钥匙不行!
2、金属材质消费者较难鉴别,但最简单的方式是——让商家出具该品牌的防盗检测报告。
千万别买——没有公安部出具的防盗检测报告的品牌,千万别买!
3、离合器——过于专业,大部分销售人员也不清楚。
千万别买——只能说尽量选择有锁具生产资质的企业出产的指纹锁。

网友:
智能功能部分
? 指纹识别
指纹识别部件,主要看识别时间,干湿手指识别率,浅指纹识别率。1.5秒内识别指纹的,都可以接受,超出的不要考虑,冬季手指干燥,识别率也要高,湿手指多指手汗,而不是完全进过水的手指。有的人指纹特别浅,识别率也是考核依据。
? 密码
密码最好能带有防挟持功能。比如正规密码是6位,顺序是123456.那么当你输入156456134+123456+9165这一串数字时,也能开门,原理是这串数字之中出现了正确的密码。而之前和之后的密码你可以随意输入。这样,在你身后的人即使看到你输入,就很难记得住密码了。另外就是按键的灵敏度,很简单,越灵敏的按键代表越好的硬件。
? 刷卡
一般指纹锁都没刷卡功能。但有的锁只有刷卡+密码+钥匙功能,这种价位较低,只是较低而已。
? 静脉识别
和指纹一样,你的静脉网络也是唯一的。静脉识别读取手指的筋脉,据说识别率较高。只是小部分厂家有,成本较高。由于没有大面积推广,很难判断好坏。
? 人脸识别
让我想起了多年前联想电脑的人脸识别,怎么说呢,见过,没有批量生产。还有待市场检验。
? 短信开锁
发个短信帮别人开锁锁里面要装SIM卡。实在想不出其必要性。鸡肋
? APP开锁
比SIM卡高级点,至少不用帮锁充值话费。自己用的话,不如指纹方便,远程帮别人开锁的话,这种情况N年才会有一次吧。
? 智能家居集成
将指纹锁通过变压器和过线器接入家庭的整体智能家居系统。比如验证指纹后,还没开门,门厅的灯就自动开启,背景音乐远远飘来,窗帘自动开启,空调自动开启,通知您的宠物跑来门口迎接主人等等。这种锁往往不单卖,而且售价是个问题,见过5位数的。不过估计等小米进入市场之后,价格会直线跳水。

总结第二部分,就是多数花哨的功能都是噱头,真正用得到的其实还是指纹、密码和钥匙。如果您想为了某种功能多掏钱的话,想想之后是否真的能够用得到。

哪种指纹锁值得买?
指纹锁是一个系统集成的产品,其部件复杂、工艺多样、行业无规范,导致了消费者很难鉴别一把指纹锁是否真的值得购买。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你无法判断电子部分的核心主板的好坏,是进口主板还是国产主板,是优质国产还是作坊产物;
你无法判断指纹读取部件的好坏,精准率差个10%,成本可能差50%,读取速度快个1秒,成本可能高100%;
你无法判断电机马达的使用寿命,保修一年或者二年的产品,有的是刚过保修必坏,有的却能够坚持4-5年;
你无法判断整体金属的材质好坏,是高密度合金材质,还是前者生产后的废料重新压铸;
你无法判断整把锁的颜色处理,电镀的成本几乎是喷漆的2-3倍,反正过了保修之后的掉漆也不关它的事;
几乎同样外观的两款指纹锁,其成本可能天差地别。以数字来举例,同样卖3000的指纹锁,有的品牌销售商能赚500块,有的能赚1000块,有的甚至更高。
那么,什么样的指纹锁才值得买呢?
可悲的是,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现在混乱的指纹锁市场上,消费者完全没可能在正常的挑选过程中判断什么值得买!一次又一次的看到消费者花了如此高的价钱买了所谓的高科技指纹锁,其实买到的却是一把让小偷最喜闻乐见的嘲讽锁,实在觉得可惜。

作为一般消费者。考虑到指纹锁有其特殊性,和手机不同。买指纹锁建议遵从这样的思路:
售后服务能力 > 机械防盗能力 > 智能化功能
首先考虑卖家的售后服务能力,指纹锁毕竟是智能产品,肯定肯定肯定会坏的。当您晚上被锁在门外的时候,您就知道了入户门锁的特殊性;其次当然是防盗能力,我已经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就不再赘述了。具体参考上文机械部分总结;最后才是产品给您带来的方便和生活水平的提升。

那些熟悉的指纹锁品牌
关于指纹锁品牌
? 以雅洁、汇泰龙、顶固品牌为主的国内一线锁具生产企业所生产的指纹锁;
? 以普罗巴克、第吉尔、金指码、德施曼之类的只生产智能锁品牌;
? 还有唯一的进口品牌——三星
? 其他杂牌

简单说明
从最熟悉的三星开始说,为什么说唯一呢?
达芬奇家具大家懂的。这些个名字听着有点洋的,几乎都是这一路子,审美标准雷同,标榜着德国品牌、美国品牌,其实都是国内中小企业营销的手段。真正报关进口的,暂时只有三星一家。而三星又有合法进口和走私两种来源,简单区分就是走私产品的锁体特别小,而且没有中文界面(可能最近走私货也有所改善),淘宝上卖得最好的就是三星走私货。正规进口售价较高,锁体大,应该有防盗检测报告。处于安全和售后角度考虑,建议选择行货。

只做指纹锁的这些品牌。
特点就是名字都比较洋气,有的说德国品牌,有的说美国品牌。部分品牌的电子软件实力较强,但机械部分全部外购。你能想得到的手机开锁、短信开锁、手指静脉开锁,甚至面部识别开锁等等,部分品牌都可能实现并且试投产。但由于本身产能和需求过小等因素,其稳定性和售后成本还有待检验。总之过于新奇的功能意味着过于高昂的溢价和不确定的后续服务能力,手机坏了你可以过几天再修,这玩意罢工了你就得住宾馆了。如果要选择这些品牌的话,最好去实体店,看一下商家的实力如何。建材市场某个商铺内,只摆了两三款指纹锁的,这种情况就得小心了。它们出现的快,跑得也快。有的品牌售后只保修一年,一年后你发现原来这个商铺又换了个牌子代理了,你想要新的代理商来帮老代理商做售后,那也可以,掏高价钱吧。如果品牌在市场内开有专卖店,或是代理商实力够强,是可以选择购买的。

国内一线锁具品牌生产的指纹锁
几乎开有品牌专卖店,在建材市场内经营的时间较长而且也会持续经营下去。机械部分绝对稳定,防盗性能不用担心。电子部分的技术水平就要看厂家对于研发的投入程度了。这一类品牌的售后应该是最好的,常规的指纹、密码功能稳定性和其他品牌没有什么区别。千万不要认为指纹锁的技术有多么高超,也就是诺基亚液晶屏幕手机的水平。

杂牌
阿弥陀佛,千万别碰。
我来描述下,二三十个工人,组个厂房,所有配件外面买先成的,拿回来组装下,打个LOGO,起个洋气的名字,然后就出厂了。销售上面,建材市场里找一个店面或者小区里设一个摊位,出个2-3把样品,就卖起来了。这些指纹锁外观类似,表面喷漆为主,暗淡无光泽。千万千万别买!如果真的要买,百度一下吧,别看软文看疗效。

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总结
? 尽量选择品牌专卖店购买(售后无忧);
? 进门后要求店方出示指纹锁防盗检测报告(哥们你是首先一把锁);
? 要求看钥匙,询问是否达到超B级标准(看店员的自信程度);
? 要求看锁芯,是否为葫芦旦结构(店员拆锁给你看的可能性很低,拆个包装看下还是可以的。什么?连个库存都没有?你还在这家店墨迹啥?);
? 问店员电机和离合器的放置部位,放在外面板的绝对不行(店员知道你在说什么的情况也不高);
? 试一下锁,看下指纹读取速度。超过1秒的,那是2010年以前的技术了;
? 试一下密码,看下反应情况(达到诺基亚水平就行,你也不怎么用密码);
? 其他杂七杂八的随便乱扯吧。别扯远了,其他功能其实你也不怎么用。

作者说明:
我已销售指纹锁多年,也正是这一原因,才能在各个工厂的帮助下,接触到其核心技术,特别是各品牌指纹锁产品的拆解,分析报告。避免广告嫌疑,全文已去处品牌名称、LOGO等信息。当然,由于长期从事该行业,必然有所偏向。但也只是偏向了某一群体,而非某一品牌。

网友:
图片都挂了

网友:
微信直接复制的吧

网友A:
咋看不到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看不到图片?

微信不让转载,马上处理。

网友:
偷懒了,不应该啊。
已经处理了。

网友B:
这个贴科普的够彻底,不错,不错

网友:
热问题、EMI电磁兼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贴科普的够彻底,不错,不错

为人民服务义不容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