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51单片机接收航模遥控器发出的信号,要怎么实现接收处理?

楼主:
1.想用航模遥控器发出的信号传给51单片机,但是不知道这一步怎么实现。
2.然后就是单片机接收到遥控器信号以后要怎么进行解码怎么利用这个信号?
3.还有个问题就是——“航模遥控器输出的信号是ppm信号,接收机输出的信号是pwm信号”这句话说的是对的么(航模是四轴的)
4.白的有点傻,路过大神赐教!多谢~

网友A:
遥控器输出的是无线信号,要获取其遥控指令当然需要先进行无线接收,这个需要根据遥控器来选择配套的接收机。遥控器有多种,早期的比例式和现在的指令式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类型的因生产厂家、型号的不同而很可能不同,所以配套是必须的。
如果是指令式遥控系统,接收器输出的通常为基带指令信号,送入MCU根据指令数据解算出控制信号,再去控制执行机构,诸如舵机、电机等。四轴直接控制电机,通过各电机的转速差别来实现动作,而控制转速通常采用PWM方式。PPM信号是四轴常用的一种编码格式,具体的去找资料慢慢嚼吧,而你的问题3属于概念描述错误。
遥控器输出的是调制后的无线信号,其承载的基带信号是PPM编码,接收机根据类型可能输出的是解调后的PPM编码,对于集成控制器的整合式接收器才是输出的PWM信号。不过,整合式接收器的称法在技术上是不严谨的,严谨的讲,接收器只能是输出遥控器发出的基带信号,控制器并不是接收器的组成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输出的是无线信号,要获取其遥控指令当然需要先进行无线接收,这个需要根据遥控器来选择配套的接收机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