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608Ad

楼主:
求教,电路中LED2灯亮起代表单片机损坏吗?,但是换新的IC上去也是一样的效果,怎么回事啊

网友:
供电电压正常

网友:
LED2灯亮,对应的io输出高电平。不能根据这个判断单片机损坏。可以看看晶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LED2亮说明单片机有电,即管脚上电就高电平,至于怎么判断坏了,我觉得还得下个程序看看,就屏一个灯,很难判断单片机坏不坏的。

网友:
51上电后io默认的状态是开漏弱上拉,led亮是对的啊.

网友:
嗯,就是联系不上阿,无法下载程序。
以前的程序在时面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