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散热片(铝质)加工厂家

楼主:
最近的项目中电路板元器件密度比较高,发热量比较大,密闭空间没法风冷;最后选的散热片传导散热,将热量导到壳体,然后外部水冷

下面是其中一块散热片,铝质,尺寸 350*50*8 mm 左右;其他的几块和这个差不多,量不多10片左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常光顾的厂家可以推荐,在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A:
本地电子元件商城都没有散热器厂商?
做这些散热器没有难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地电子元件商城都没有散热器厂商?
做这些散热器没有难度啊

坐标哈尔滨,除非是简单的急件一般不在本地加工。。。

PCB以前在附近的电子城做过,后来发现他们居然也是交到南方去做,再后来就直接找上海、深圳的加工厂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