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单片机中DDRx寄存器

楼主:
在AtmelStudio7中编写ATtiny816单片机的程序,在配置IO时,用DDRx寄存器,出现未定义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需要升级编译器

网友:
我用的就是最新的7

网友A:
没有包含头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包含头文件?

头文件只有这个#include ,ATtiny816需要添加单独的头文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头文件只有这个#include ,ATtiny816需要添加单独的头文件吗

看 avr/io.h 里面的内容是否定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 avr/io.h 里面的内容是否定义了

没法查看,刚才我试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法查看,刚才我试了一下

我看了IO.h,里面没有ATtiny816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法查看,刚才我试了一下

我看了IO.h,里面没有ATtiny816这个型号,如果要使用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IO.h,里面没有ATtiny816这个型号,如果要使用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应该怎么办呢

自已把使用的特殊寄存器定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