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解码ppm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想要用STC89C652解码ppm信号,应该遵循什么原理?具体要怎么实现?按照哪个思路去编程?

网友:
外部中断(上升沿或下降沿)---》开启定时器--》外部中断(下降沿或上升沿)--》关闭并读取定时器,即把脉宽转换为时间数据

网友:
  先说说,从图上可以看出周期为20ms,冠丽控实际是6通控,但预留两通没有使用。通道的高电平区间为0.765~1.6ms 低电平时间为0.395ms引导波形的高电平 时间为10.165ms。

  我的单片机是 11.0592MHZ 这样算的话, 显示的值 应该是 706 到 1491 之间,中立位为 1100正好和理论值相符。这里在提点单片机相关的知识,是低电平触 发中断,我这里用的是while(int0==0)来等待高电平 的到来。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理,不过实践看来还是可以的。

  明说一点,程序中 LCD* 都在1602.h文件中,自己加个1602的头文件即可。

  下面是程序的主要部分

  #include

  #include "1602.h"

  unsigned char channel=0,i=0;

  unsigned int xdata PPM_channel1[10],PPM_channel2[10],PPM_channel3[10],PPM_channel4[10],PPM_channel5[10],PPM_channel6[10];

  bit Timer0_OverFlowFlag=0;//定时器0的溢出标志,如果溢出,则有问题;

  unsigned char qian,bai,shi,ge;

  void DepartNum(unsigned int temp) ;

  unsigned int filter(unsigned int *s); //这不函数的作用?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

  {

  for(j=0;j<121;j++)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nitIform;

  unsigned int temp;

  InitIform="PPM Decoding";

  delay(500);

  LCD_init(8); //在1602.h中

  LCD_Write_String(3,0,InitIform); //在1602.h中

  delay(800);

  TMOD=0x01; //timer0 方式1

  ET0=1; //允许timer0中断

  //初始化INT0

  IT0=1; //负跳变触发中断;

  EX0=1; //外中断 0中断允许

  EA=1; //总中断

  // DelayMs(10000);

  while(1)

  {

  temp=filter(PPM_channel1); //数组

  DepartNum(temp);

  LCD_Write_Char(0,0,' '); //在1602.h中

  LCD_Write_Char(1,0,qian);

  LCD_Write_Char(2,0,bai);

  LCD_Write_Char(3,0,shi);

  LCD_Write_Char(4,0,ge);

  temp=filter(PPM_channel2);

  DepartNum(temp);

  LCD_Write_Char(5,0,' ');

  LCD_Write_Char(6,0,qian);

  LCD_Write_Char(7,0,bai);

  LCD_Write_Char(8,0,shi);

  LCD_Write_Char(9,0,ge);

  temp=filter(PPM_channel3);

  DepartNum(temp);

  LCD_Write_Char(10,0,' ');

  LCD_Write_Char(11,0,qian);

  LCD_Write_Char(12,0,bai);

  LCD_Write_Char(13,0,shi);

  LCD_Write_Char(14,0,ge);

  temp=filter(PPM_channel4);

  DepartNum(temp);

  LCD_Write_Char(0,1,' ');

  LCD_Write_Char(1,1,qian);

  LCD_Write_Char(2,1,bai);

  LCD_Write_Char(3,1,shi);

  LCD_Write_Char(4,1,ge);

  temp=filter(PPM_channel5);

  DepartNum(temp);

  LCD_Write_Char(5,1,' ');

  LCD_Write_Char(6,1,qian);

  LCD_Write_Char(7,1,bai);

  LCD_Write_Char(8,1,shi);

  LCD_Write_Char(9,1,ge);

  temp=filter(PPM_channel6);

  DepartNum(temp);

  LCD_Write_Char(10,1,' ');

  LCD_Write_Char(11,1,qian);

  LCD_Write_Char(12,1,bai);

  LCD_Write_Char(13,1,shi);

  LCD_Write_Char(14,1,ge);

  }

  }

  /****************************************

  用于显示的数位分解函数,把数据转化为ASCII码

  入口参数是要显示的数据

  ****************************************/

  void DepartNum(unsigned int temp)

  {

  qian=temp/1000+0x30;

  bai=temp%1000/100+0x30;

  shi=temp%100/10+0x30;

  ge= temp%10+0x30;

  }

  void ISIR_INT0(void) interrupt 0 //interrupt 0 指明是外部中断0; 主要在中断函数这一块。

  {

  unsigned int PPM_temp=0;

  if(TR0)

  {

  TR0=0;//停止计数; //TR0置1时,T1开始工作;TR0置0时,T1停止工作

  PPM_temp=TH0;

  PPM_temp=(PPM_temp<<8)"TL0;

  while(INT0==0); //等待到高电平

  TH0=0;

  TL0=0;

  TR0=1;//给TH0和TL0赋初值后重新启动定时器

  }

  else

  {

  while(INT0==0); //等待到高电平

  TH0=0;//如果是第一次启动中断,则启动timer0

  TL0=0;

  TR0=1; //启动计时器

  }

  if(PPM_temp>3000|| Timer0_OverFlowFlag)//判断引导区

  {

  channel=0;

  Timer0_OverFlowFlag=0;

  i++;

  if(i==10) i=0;

  }

  switch(channel) //当第一次启动里,channel的值为0 ;

  {

  case 1: PPM_channel1[i]=PPM_temp; break;

  case 2: PPM_channel2[i]=PPM_temp; break;

  case 3: PPM_channel3[i]=PPM_temp; break;

  case 4: PPM_channel4[i]=PPM_temp; break;

  case 5: PPM_channel5[i]=PPM_temp; break;

  case 6: PPM_channel6[i]=PPM_temp; break;

  case 7: break;

  case 8: break;

  default:break;

  }

  channel++;

  }

  void ISIR_Timer0(void) interrupt 1 //interrupt 1 指明是定时器中断0;

  {

  Timer0_OverFlowFlag=1; //timer0最大值是65536us,理论上不会溢出,如果溢出则出错,重新从通道1开始

  }

  unsigned int filter(unsigned int *s) //这个函数是先排序后进行求平均值 (直接求平均值即可)。

  {

  unsigned char k,j;

  unsigned int sum=0;

  /* unsigned int temp;

  for(k=0;k<9;k++)

  {

  for(j=k+1;j<10;j++)

  {

  if(s[k]>s[j])

  {

  temp=s[k];

  s[k]=s[j];

  s[j]=temp;

  }

  }

  }

  */

  //到这里是形成一个从小到在的数组

  for(k=1;k<9;k++)

  { //这里既然求平均值 ,为何还要排列大小 呢?

  sum+=s[k]; //我觉得这个方法完全没有必要。

  }

  sum=sum/8;

  return s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