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高频振荡电路仿真失败。。。

楼主:
电容式高频振荡电路仿真失败。。。

电路模型来自一篇文献,现按照别人的参数用proteus和multisim仿真均失败
用实物进行验证均失败,虽然电阻电容参数值略有偏差,但结果依旧不起振,电流越来越大,直到场管烧毁

请问诸君,不知有没有大神有这方面的经验还请指导一下,也请各位同仁指导??
原理??起振条件??

网友A:
“电容式高频振荡电路仿真失败”
不知道楼主是从哪“一篇文献”中找到的电路。
左右两电路均有1.7MHz石英晶体,是石英晶体振荡电路。
而且两个电路都很奇怪,左边电路与石英晶体串联了0.1uF电容C5,这是什么意思?右边电路的C7也是一样,不知道有什么用。两个电路中均有稳压管,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式高频振荡电路仿真失败”
不知道楼主是从哪“一篇文献”中找到的电路。
左右两电路均有1.7MHz石英 ...

您好,谢谢你的关注与提问,,文献为附件PDF文件
bu406仿真虽然没结果,但经过硬件调试有结果了,可以驱动石英晶振

只是对于BUK454场管的原理与应用不清楚,如果按照电路所示:G极有电压的话,DS间电阻很小,导致电路很大,工作原理不详
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谢谢你的关注与提问,,文献为附件PDF文件
bu406仿真虽然没结果,但经过硬件调试有结果了,可以驱 ...

用场效应管的那个电路,如果直接用电源驱动的话是不可能起振的,原因是电源对于交流信号相当于短路,所以根本无法构成正反馈。
楼主使用的那个参考文献中,图3-20也是错的。在那个文献中最后作者用了一个所谓改进型电路(图3-23),那个图中串联了一个“黑色线圈”,其实那是一个高频扼流圈,在这个电路中至关重要,正是它阻止了交流信号通过电源短路,才使得振荡器的反馈成立。
同样的,楼主前面那个用双极型晶体管的电路中,在电源回路中也串联有一个电感(L5),所以有可能起振。
参考文献的作者是个研究生,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这个电路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谢谢你的关注与提问,,文献为附件PDF文件
bu406仿真虽然没结果,但经过硬件调试有结果了,可以驱 ...

读了这篇文章,猜测该文作者并未制作出实物,甚至根本没有搭出过电路进行实验。
用场效应管的电路,如gmchen老师所说,不可能起振,因为电源已经将MOS管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谢谢你的关注与提问,,文献为附件PDF文件
bu406仿真虽然没结果,但经过硬件调试有结果了,可以驱 ...

首帖第一个电路,使用了大功率双极型三极管BU407。这种大功率三极管频率特性相当差,特征频率(共发射极电流放大倍数下降到1的频率)不过10MHz,而你的电路压电陶瓷换能器谐振频率1.7MHz(电路要求振荡于1.7MHz)。在1.7MHz频率下,BU407电流放大倍数不过5~6倍。这样的参数,不是不能起振,但起振相当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谢谢你的关注与提问,,文献为附件PDF文件
bu406仿真虽然没结果,但经过硬件调试有结果了,可以驱 ...

石英晶体或者压电陶瓷接在三极管集电极与基极之间(或者MOS管漏极与门极之间),石英晶体或者压电陶瓷是作为一个电感使用,叫做皮尔斯振荡电路。它是由考毕子振荡电路(也称三点电容式振荡电路)变化出来的。
这类振荡电路,通用教材中一般有提到,例如《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童诗白 第四版》422页。最好是看看《电子线路·非线性部分(第四版)-谢嘉奎》146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帖第一个电路,使用了大功率双极型三极管BU407。这种大功率三极管频率特性相当差,特征频率(共发射极电 ...

按照图中的电阻电感电容参数,,选择哪种三极管更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图中的电阻电感电容参数,,选择哪种三极管更好呢??

你首帖左边电路,需要考虑振荡频率和输出功率。BU407最大持续电流为7A,按照这个电流选择特征频率更高的三极管。
其实,首帖右边电路稍修改一下,管子选择的范围要大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首帖左边电路,需要考虑振荡频率和输出功率。BU407最大持续电流为7A,按照这个电流选择特征频率更高的 ...

如何修改呢??选择哪种三极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修改呢??选择哪种三极管呢

“如何修改呢?”
4楼gmchen老师已经给出了提示,我在7楼也补充说明了,并且告诉你看哪本书,甚至告诉你相关内容在哪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场效应管的那个电路,如果直接用电源驱动的话是不可能起振的,原因是电源对于交流信号相当于短路,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