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IMX6 MfgTool 烧录指导手册

楼主:
适用范围(Applicable scope)
评估板所对应的操作系统支持(the operating system of evaluation board)
评估板型号
(Evaluation board)
Linux系统版本支持 (Supported Linux versions)
Linux-3.0.35Linux-3.14.52Linux-4.1.15
MY-IMX6-EK140
MY-IMX6-EK140P
MY-IMX6-EK200
MY-IMX6-EK314
MY-IMX6-EK336
评估板型号
(Evaluation board)
Android系统版本支持 (Supported Android versions)
Android-4.2.2Android-4.4.2Android-5.1.1
MY-IMX6-EK140
MY-IMX6-EK140P
MY-IMX6-EK200
MY-IMX6-EK314
MY-IMX6-EK336
操作系统所对应的文件系统支持(operating system VS file system)
  由于 Linux 系统与文件系统的关系是一对多,同一个 Linux 系统可以支持不同的文件系统,这里把对应的关系列表如下:
   Because Linux OS correspond Multiple file system,the following table can support Correspondence:

  另外,文件系统相对比较大,最小的文件虽然只有几MB,但是最大的文件系统有1GB多。为了节省大家的下载时间,大家先根据下表预先选定自己需要的文件系统,在下载文件系统那一步骤的时候就可以只下载自己需要的文件系统。
  In addition,the size of file system is very big,the minimal file system is only 6.9MB,big file system up to 1GB.In order to save everyone's download time, we first according to the table below the pre-selected file system, in the download file system that step can only download the file systemyou need.
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
文件系统支持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的文件名
(the name of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的文件大小
(the size of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说明
(the note of file system)
Linux-3.0.35
rootfs-linux-minimal.tar.bz26.9MB最小的(精简的) Linux 文件系统
(the simple Linux file system)
rootfs-linux.tar.bz264.4MB常规的 Linux 文件系统
(the common Linux file system)
rootfs-linux-qt4.tar.bz290.8MBLinux QT4 文件系统
(Linux QT4 file system)
ubuntu-12.04.tar.bz21.45GBUbuntu 12.04 文件系统
(Ubuntu 12.04 file system)
Linux-3.14.52
distro-core-image-base.tar.bz221.4MB最小的(精简的) Linux 文件系统
(the simple Linux file system)
distro-fsl-image.tar.bz2227MB常规的 Linux 文件系统
(the common Linux file system)
distro-fsl-imx-fb-image-qt5.tar.bz2304MBLinux-QT5 文件系统
(Linux QT5 file system)
distro-fsl-image-6ul.tar.bz299.7MB6UL (EK140) 的 Linux 文件系统
(6UL-EK140 Linux file system)
armhf-rootfs-ubuntu-xenial.tar.bz2176MBUbuntu 16.04 文件系统(无GUI)
(Ubuntu 16.04 file system and no GUI)
armhf-rootfs-ubuntu-xenial-lxde.tar.bz2838MBUbuntu 16.04 文件系统,GUI 为 LXDE
(Ubuntu 16.04 file system and GUI is LXDE)
Linux-4.1.15
core-image-base-myimx6a9.tar.bz225.4MBMYIMX6A9 系列最小的(精简的) Linux 文件系统
(the simple Linux file system)
fsl-image-linux-myimx6a9.tar.bz2201MBMYIMX6A9 系列常规的 Linux 文件系统
(the common Linux file system)
fsl-image-qt5-myimx6a9.tar.bz2376MBMYIMX6A9 系列Linux-QT5.6.1 文件系统
(Linux QT5 file system)
core-image-base-myimx6a7.tar.bz224.3MBMYIMX6A7 系列最小的(精简的) Linux 文件系统
(the simple Linux file system)
fsl-image-linux-myimx6a7.tar.bz2120MBMYIMX6A7 系列常规的 Linux 文件系统
(the common Linux file system)
fsl-image-qt5-myimx6a7.tar.bz2158MBMYIMX6A7 系列Linux-QT5.6.1 文件系统
(Linux QT5 file system)
Android-4.2.2
system-ard422-myimx6ek200.img280MBMYIMX6EK200 的 Android 4.2.2 系统文件
(Android 4.2.2 file system for MYIMX6EK200)
Android-4.4.2
system-ard442-myimx6ek200.img360MBMYIMX6EK200 的 Android 4.4.2 系统文件
(Android 4.4.2 file system for MYIMX6EK200)
system-ard442-myimx6ek314.img360MBMYIMX6EK314 的 Android 4.4.2 系统文件
(Android 4.4.2 file system for MYIMX6EK314)
Android-5.1.1
system-ard511.img303MBAndroid 5.1.1 系统文件
(Android 5.1.1 file system)
  注意:Ubuntu 16 GUI(armhf-rootfs-ubuntu-xenial-lxde.tar.bz2)文件系统第一次进入图形界面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之后每次登录进入图形界面就快了。
  Caution:First time login Ubuntu 16 GUI(armhf-rootfs-ubuntu-xenial-lxde.tar.bz2) file system will take several minutes ,after that login quickly.
准备烧录工具(Prepare MFG Tool)
烧录工具的目录及文件说明(Contents of MFG Tool)
  这里直观的描述出完整的烧录工具目录及文件结构,并简要的对目录及文件进行说明,方便大家理解烧录工具。
  In order to easy to understand MFG Tool ,below have a explanation about MFG Tool.)
/
|-> Profiles
|  |-> Linux
|    |-> OS Firmware
|      |-> firmware-3035:烧录工具使用的固件(the firmware of MFG Tool)
|      |-> firmware-31452:烧录工具使用的固件(the firmware of MFG Tool)
|      |-> image-android-422:目标烧录文件(Android-4.2.2)(target of burn files(Android-4.2.2)
|      |-> image-android-442:目标烧录文件(Android-4.4.2)(target of burn files(Android-4.4.2)
|      |-> image-android-511:目标烧录文件(Android-5.1.1)(target of burn files(Android-5.1.1)
|      |-> image-linux-3035:目标烧录文件(Linux-3.0.35)(target of burn filesLinux-3.0.35)
|      |-> image-linux-31452:目标烧录文件(Linux-3.14.52)(target of burn files(Linux-3.14.52)
|      |-> ucl2.xml:烧录规则文件(Burning rules)
|-> cfg.ini:烧录工具配置文件 (Configuration of MFG Tool)
|-> MfgTool2.exe:烧录工具主程序 (Main program)
|-> MfgToolLib.dll:烧录工具的动态链接库文件 (Dynamic link database of MFG Tool)
|-> UICfg.ini:烧录工具的 UI 配置文件 (The UI configuration of MFG Tool )

烧录工具主程序包(The package of MFG Tool)
  烧录工具主程序包包括:MfgTool2.exe、MfgToolLib.dll、UICfg.ini 以及空的“Profiles/Linux/OS Firmware”目录。
  The MFG Tool contains MfgTool2.exe、MfgToolLib.dll、UICfg.ini and “Profiles/Linux/OS Firmware”)
  在网盘中下载烧录工具主程序压缩包“MY-IMX6-MfgTool.rar”,并解压到 Windows 系统。
  Download compression package “MY-IMX6-MfgTool.rar”and unzip to Windows. )
  备注:目前使用的烧录工具压缩包是“my-imx6-mfgtool-lib262-final.rar”
  Note:At moment the compression package is “my-imx6-mfgtool-lib262-final.rar”

烧录工具配置文件(The configuration file of MFG Tool)
  在网盘中下载烧录工具配置文件“cfg.ini”,并将“cfg.ini”放到烧录工具目录下,与“MfgTool2.exe”在同一级目录下。
  The directory of “OS Firmware” contains ucl2.xml、firmware-3035、firmware-31452、image-*,and it’s necessary,In order to avoid unnecessary errors, it is recommended to download the entire "OS Firmware" directory, and "OS Firmware" directory into the "Profiles /Linux /" directory of the MFG Tool.

系统固件(必要的文件)(System firmware,it’s necessary)
  网盘中的“OS Firmware”目录包括 ucl2.xml、firmware-3035、firmware-31452、image-* 的部分文件,这些大部分是必要的,而且整个目录也不大,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错误,建议下载整个“OS Firmware”目录,并将“OS Firmware”目录放到烧录工具的“Profiles/Linux/”目录下。
  The directory of “OS Firmware” contains ucl2.xml、firmware-3035、firmware-31452、image-*,and it’s necessary,In order to avoid unnecessary errors, it is recommended to download the entire "OS Firmware" directory, and "OS Firmware" directory into the "Profiles / Linux /" directory of the MFG Tool.

系统固件(文件系统)(System firmware,file system)
  根据前面“操作系统所对应的文件系统支持”表中自己选定的文件系统文件名,在“OS Firmware_rootfs”目录中找到对应的文件并下载,放到烧录工具“Profiles/Linux/OS Firmware/”对应的目录下。
  refer "operating system VS file system” above,choose the name of file system ,in the "OS Firmware_rootfs" directory to find the corresponding file and download, into the MFG tool "Profiles / Linux / OS Firmware /" corresponding to the directory.

如(Eg):
  需要Linux-3.0.35的QT4文件系统,那就在网盘下载“OS Firmware_rootfs/image-linux-3035/rootfs-linux-qt4.tar.bz2”,并把“rootfs-linux-qt4.tar.bz2”放到烧录工具的“Profiles/Linux/OS Firmware/image-linux-3035/”目录下。
  Need Linux-3.0.35 QT4 file system, then download "OS Firmware_rootfs / image-linux-3035 / rootfs-linux-qt4.tar.bz2", and put the "rootfs-linux-qt4.tar.bz2 "into" Profiles / Linux / OS Firmware / image-linux-3035 / “directory of the MFG Tool.
  需要Linux-3.14.52的Linux最小文件系统,那就在网盘下载“OS Firmware_rootfs/image-linux-31452/distro-core-image-base.tar.bz2”,并把“distro-core-image-base.tar.bz2”放到烧录工具的“Profiles/Linux/OS Firmware/image-linux-31452/”目录下。
  Need Linux-3.14.52 Linux minimum file system, then download the "OS Firmware_rootfs / image-linux-31452 / distro-core-image-base.tar.bz2" ,and put the "distro-core-image- Base.tar.bz2 "into the" Profiles / Linux / OS Firmware / image-linux-31452 / "directory of the MFG tool.

配置烧录工具(configurate MFG Tool )
配置说明(Configuration instructions)配置文件(cfg.ini)(Configuration file cfg.ini)
  配置文件位于MY-IMX6-MfgTool目录下,文件名为cfg.ini。打开cfg.ini可以看到该文件中有几个配置项。
  Configuration file cfg.ini at directory of MY-IMX6-MfgTool ,open the cfg.ini file can see configuration.

目标烧录系统与需要配置的项(Target burn file and the configuration)
  配置文件(cfg.ini)中目标烧录系统与各配置项的关系见下表:
  The configuration file (cfg.ini)
目标系统
(Target system)
目标系统对应 cfg.ini 文件中需要配置的项
(Red is must configurate)
nameek_nameek_specrootfs_l3035_filerootfs_l31452_filerootfs_l4115_file
Linux-3.0.35忽略(ignore)忽略(ignore)
Linux-3.14.52忽略(ignore)忽略(ignore)
Linux-4.1.15忽略(ignore)忽略(ignore)
Android-4.2.2忽略(ignore)忽略(ignore)忽略(ignore)
Android-4.4.2忽略(ignore)忽略(ignore)忽略(ignore)
Android-5.1.1忽略(ignore)忽略(ignore)忽略(ignore)
  • 说明(Note):
  深蓝色背景表示烧录工具支持烧录的系统类型。
  Blue is OS of MFG Tool supported.
  黄色背景表示烧录工具的配置文件(cfg.ini)中可以配置的项。
  Yellow is configuration file (cfg.ini) can configurate item.
  红色背景表示与目标烧录系统对应必须要配置的项。
  Red is must configurate.
  白色背景表示与目标系统无关的配置项,即与目标系统对应可以忽略或不用配置的项。
  White is ignore.
开始配置烧录项(Begin configuring burning item)name 项配置(name item)
  name 项是配置目标烧录系统的。如需要烧录 Linux-3.0.35 系统,则配置 name = Linux-3.0.35,并确保其它“name”行前面有“#”号。
  Name item configurate target system.if you want to burn Linux-3.0.35 system,you can configurate eg: name = Linux-3.0.35,and make sure other item keep "#"
配置项
(Configuring item)
目标值
(Target)
说明
(Note)
nameLinux-3.0.35配置目标烧录系统为Linux-3.0.35
(Burning system is Linux-3.0.35)
Linux-3.14.52配置目标烧录系统为Linux-3.14.52
(Burning system is Linux-3.14.52)
Android-4.2.2配置目标烧录系统为Android-4.2.2
(Burning system is Android-4.2.2)
Android-4.4.2配置目标烧录系统为Android-4.4.2
(Burning system is Android-4.4.2)
Android-5.1.1配置目标烧录系统为Android-5.1.1
(Burning system is Android-5.1.1)
  • 配置示例(Eg
  name = Linux-3.0.35
  #name = Linux-3.14.52
  #name = Android-4.2.2
  #name = Android-4.4.2
  #name = Android-5.1.1

ek_name项配置(ek_name configuring item)
  ek_name项是配置评估板主型号的,该项与评估板主型号对应。如需要往MY-IMX6-EK200中烧录系统,则配置ek_name = myimx6ek200,并确保其它“ek_name”行前面有“#”号。
  Ek_name item is for evaluation board,eg:if you want to burn MY-IMX6-EK200 evaluation board,you can configurate ek_name = myimx6ek200,and make sure other item keep "#".
配置项
(Configuring item)
目标值
(Target)
说明
(Note)
ek_namemyimx6ek140配置目标烧录的评估板型号为MY-IMX6-EK140
(configuring board is MY-IMX6-EK140)
myimx6ek200配置目标烧录的评估板型号为MY-IMX6-EK200
(configuring board is MY-IMX6-EK200)
myimx6ek314配置目标烧录的评估板型号为MY-IMX6-EK314
(configuring board is MY-IMX6-EK314)
myimx6ek336配置目标烧录的评估板型号为MY-IMX6-EK336
(configuring board is MY-IMX6-EK336)
  • 配置示例:(Eg
  #ek_name = myimx6ek140
  ek_name = myimx6ek200
  #ek_name = myimx6ek314
  #ek_name = myimx6ek336

ek_spec项配置(ek_name configuring item)
  ek_spec项是配置评估板的规格的,该项与评估板的规格对应。如目标评估板的CPU是四核、内存标配的,则配置ek_spec = 6q,并确保其它“ek_spec”行前面有“#”号。
  Ek_spec configuring item is for parameter of evaluation board,eg:if you want to burn CPU=4 core,RAM=1G(default),you can configurate ek_spec = 6q and make sure other item keep "#".
配置项
(Configuring item)
目标值
(Target)
说明
(Note)
ek_spec6qp目标评估板的配置为:i.MX 6QuadPlus CPU,标配内存(1G)
(evaluation board:CPU=I.MX6 QuadPlus,RAM=1GB)
6qp-2g目标评估板的配置为:i.MX 6QuadPlus CPU,内存2G
(evaluation board:CPU=I.MX6 QuadPlus,RAM=2GB)
6q目标评估板的配置为:i.MX 6Quad CPU,标配内存(1G)
(evaluation board:CPU=I.MX6 Quad,RAM=1GB)
6q-2g目标评估板的配置为:i.MX 6Quad CPU,内存2G
(evaluation board:CPU=I.MX6 Quad,RAM=2GB)
6u目标评估板的配置为:i.MX 6DualLite CPU,标配内存(1G)
(evaluation board:CPU=I.MX6 DualLite ,RAM=1GB)
6s目标评估板的配置为:i.MX6Solo CPU,标配内存(512M)
(evaluation board:CPU=I.MX6 Solo ,RAM=512MB)
6s-1g目标评估板的配置为:i.MX6Solo CPU,内存1G
(evaluation board:CPU=I.MX6 Solo ,RAM=1GB)
6g目标评估板的配置为:i.MX6UL CPU,标配内存(256M)
(evaluation board:CPU=I.MX6 UltraLite,RAM=256MB)
6g-512m目标评估板的配置为:i.MX6UL CPU,内存512M
(evaluation board:CPU=I.MX6 UltraLite ,RAM=512MB)
  • 配置示例:(Eg
  #ek_spec = 6qp
  #ek_spec = 6qp-2g
  ek_spec = 6q
  #ek_spec = 6q-2g
  #ek_spec = 6u
  #ek_spec = 6s
  #ek_spec = 6s-1g
  #ek_spec = 6g
  #ek_spec = 6g-512m

rootfs_l3035_file 项配置(rootfs_l3035_file configuring item)
  rootfs_l3035_file 项是配置 Linux-3.0.35 的文件系统的。如需要烧录 rootfs-linux.tar.bz2 系统,则配置 rootfs_l3035_file = rootfs-linux.tar.bz2,并确保其它 rootfs_l3035_file 行前面有“#”号
  Rootfs_l3035_file item is configured for file system of Linux-3.0.35。if need to program rootfs-linux.tar.bz2 system,then configure rootfs_l3035_file = rootfs-linux.tar.bz2,and make sure other lines of rootfs_l3035_file prefixed with“#”
  如果 name 项配置的不是Linux-3.0.35,则可以跳过 rootfs_l3035_file 配置,因为这时该项会被烧录工具忽略。
  If name item is not configured with Linux-3.0.35,then skip the step of configuration for rootfs_l3035_file ,because this item will be ignored by programming tool at this hour。
配置项
(configuration item)
目标值
(target value )
说明
(instruction)
rootfs_l3035_filerootfs-linux-minimal.tar.bz2对应最小的 Linux 文件系统
(corresponding to minimal Linux file system)
rootfs-linux.tar.bz2对应常规的 Linux 文件系统
(corresponding to conventional Linux file system)
rootfs-linux-qt4.tar.bz2对应 Linux QT 文件系统
(corresponding to Linux QT file system)
ubuntu-12.04.tar.bz2对应 Ubuntu 12.04 文件系统
(corresponding to Ubuntu 12.04 file system)
  • 配置示例(configuration example)
  #rootfs_l3035_file = rootfs-linux-minimal.tar.bz2
  rootfs_l3035_file = rootfs-linux.tar.bz2
  #rootfs_l3035_file = rootfs-linux-qt4.tar.bz2
  #rootfs_l3035_file = ubuntu-12.04.tar.bz2

rootfs_l31452_file 项配置(rootfs_l31452_file item configuration)
  rootfs_l31452_file 项是配置 Linux-3.14.52 的文件系统的。如需要烧录 distro-fsl-image.tar.bz2 系统,则配置 rootfs_l3035_file = distro-fsl-image.tar.bz2 ,并确保其它 rootfs_l31452_file 行前面有“#”号
  Rootfs_l31452_file item is configured for Linux-3.14.52 file system。if need to program distro-fsl-image.tar.bz2 system,then configure rootfs_l3035_file = distro-fsl-image.tar.bz2 ,and make sure other lines of rootfs_l31452_file prefixed with“#”

  如果 name 项配置的不是Linux-3.14.52,则可以跳过 Linux-3.14.52 配置,因为这时该项会被烧录工具忽略。
  If configuration of name item is not Linux-3.14.52,then skip configuration of Linux-3.14.52 ,because this item will be ignore by programming tool。
配置项
(configuration item)
目标值
(target value)
说明
(instruction)
rootfs_l31452_filedistro-core-image-base.tar.bz2对应最小的 Linux 文件系统
(corresponding to minumal Linux file system)
distro-fsl-image.tar.bz2对应常规的 Linux 文件系统
(corresponding to conventional Linux file system)
distro-fsl-image-qt5.tar.bz2对应 Linux-QT5 文件系统
(corresponding to Linux-QT5 file system)
distro-fsl-image-6ul.tar.bz2对应 6UL(EK140)的 Linux 文件系统(无GPU)
(corresponding to Linux file system(without GPU)of 6UL(EK140))
armhf-rootfs-ubuntu-xenial.tar.bz2对应 Ubuntu 16.04 文件系统(无GUI)
(corresponding to Ubuntu 16.04 file system(without GUI))
armhf-rootfs-ubuntu-xenial-lxde.tar.bz2对应 Ubuntu 16.04 文件系统,GUI 为 LXDE
(corresponding to Ubuntu 16.04 file system,GUI is LXDE)
  • 配置示例(Configuration example)
  #rootfs_l31452_file = distro-core-image-base.tar.bz2
  rootfs_l31452_file = distro-fsl-image.tar.bz2
  #rootfs_l31452_file = distro-fsl-image-qt5.tar.bz2
  #rootfs_l31452_file = distro-fsl-image-6ul.tar.bz2
  #rootfs_l31452_file = armhf-rootfs-ubuntu-xenial.tar.bz2
  #rootfs_l31452_file = armhf-rootfs-ubuntu-xenial-lxde.tar.bz2

检查配置(check configuration)
  检查配置文件中各个配置项,确保每个配置项没有被二次配置,该配置项其它所在行的行首都有“#”字符。
  Check each configuration item in configuration file,ensure each configuration item without re-configuration,each line in the configured item should be prefixed with“#”。

进行烧录(Process programming)
连接评估板和PC机(Connect evaluation board and PC machine)
  可参照《MY-IMX6-EKxxx快速启动手册》的“连接设备”。
  Refer to “connection device”in 《MY-IMX6-EKxxx quick boot manual》。

配置评估板的下载模式(Configure download mode of evaluation board)下载模式说明(Instruction of download mode)
  MY-IMX6系列评估板进入下载模式的方式有:
  Ways to enter download mode by MY-IMX6 series of evaluation board :

评估板型号
(Evaluation board model)
MY-IMX6系列评估板支持进入下载模式的方式
(Ways to enter download mode supported by MY-IMX6 series of evaluation board)
  二位硬件拨码方式
(Two bit hardware dialing mode)
  硬件BOOT按钮
( hardware BOOT button)
MYIMX6EK140
YES
NO
MYIMX6EK200
YES
YES
MYIMX6EK314
YES
NO
MYIMX6EK336
YES
NO

硬件拨码进入下载模式(Entrance of download mode with hardware dialing)
  提示:MYIMX6EK200的二位拨码开关在核心板上;MYIMX6EK140、MYIMX6EK314、MYIMX6EK336的二位拨码开关在底板上。
  Tips:two bit dialing switch of MYIMX6EK200 is on core board;but two bit of dialing swith of MYIMX6EK140、MYIMX6EK314、MYIMX6EK336 is on bottom board。
  由于EK200的二位拨码开关在核心板上,使用硬件拨码相对麻烦一点,所以EK200的核心板在V2.1.1时做出了修改,可以支持“硬件BOOT按钮”方式进入下载模式。具体操作请参照下一节“硬件BOOT按钮进入下载模式”。
  Since two bit dialing swtich of EK200 is on core board,it is a littel troublesome to do by hardware dialing,so there is modification in version V2.1.1 of core board for EK200,which can support entrance to download mode with“hardware BOOT button”。please refer operations to“entrance of download mode with hardware BOOT button”in the next segment。
1)为评估板断电。
Power off evaluation board。
2)找到评估板的二位拨码开关
Find two bit dialing switch on evaluation board.
3)把二位拨码开关的1拨到“ON”,2拨到“OFF”。
Turn 1 on two bit dialing switch to “ON”,2 to“OFF”。
4)为评估板重新上电
Re-power evaluation board.
  • 附二位拨码开关的参照图
Attached reference diagram of two bit dialing switch

硬件BOOT按钮进入下载模式(entrance of download mode with hardware BOOT button)
  说明:MYIMX6EK200支持此方式。MYIMX6EK140、MYIMX6EK314、MYIMX6EK336不支持此方式。
  Instruction:MYIMX6EK200 support this method。MYIMX6EK140、MYIMX6EK314、MYIMX6EK336 don't support this method。
  • 操作方法
operating guide
  按住评估板底板上的“BOOT SW1”,为评估板硬件复位或重新上电,之后松开“BOOT SW1”。
  Press and hold“BOOT SW1”on bottom base of evaluaiton board,reset hardware of evaluation board or re-power,then release“BOOT SW1”。
  提示:BOOT按钮在评估板的电源接头旁边。
  Tips:BOOT button is nearby power source connection 。

启动MFG Tools(Boot MFG Tools)
  重要说明:在启动MFG Tools前请确定相应项所对应的文件已经下载好,并且在MFG Tools相应的文件夹下存在。
  Caution:please make sure all files of each corresponding item have been downloaded and saved in corresponding folder in MFG Tools before booting it。
  双击“MfgTool2.exe”,软件会识别到HID设备。
  Double-click“MfgTool2.exe”,software can identify as HID device。

MFG Tools启动出错处理(Correction of MFG Tools booting error)
  1)认真读错误提示窗口上的信息
  Reading carefully the errors in tip prompt window)
  2)仔细看运行LOG文件
  read carefully the running of LOG fileMfgTool.log。
  做到这二条,MFG Tools启动时出错基本能解决。
  Going through both steps,MFG Tools booting errors can be resolved at most。

开始烧录(start programming)
1)点击MFG Tools的“Start”,即开始进行烧录。
  Click“Start”of MFG Tools,to start programming process。
2)烧录信息
programming information
  在烧录过程中,MFG Tools的信息栏会显示烧录的进度和状态信息。
  During the course of programming,info bar of MFG Tools will show programming progress and info status。

3)烧录过程处理
process during programming
  在烧录过程中,PC机会把评估板识别为一个存储设备,这时会弹出对话框提示是否需要格式化,这里点“取消”或忽略对话框或关闭对话框。
  During programming,PC machine will view evaluation board as a storage device,and pop up a dialog box with prompting whether need formatting or not,you can press “cancel”or ignore or close the dialog box。

4)烧录完成处理
process after programming completed
  提示:烧录完成后,信息栏会输出“Done”,状态栏会变成绿色。
  Tips:after completetion of programming,info bar will show“Done”,status bar will become green。
  • 点击“Stop”完成烧写。
Click“Stop”to end programming。
  • 再点击“Exit”退出MFG Tools。
Then click“Exit”to exit MFG Tools。

MFG烧录出错处理(process errors of MFG programming)
  1)仔细查看运行LOG文件
  Read carefully the running of LOG file
  2)认真阅读串口终端上烧录中止时输出的信息。
  Read carefully information outputed by serial interface terminal when programming stop。

烧录最后的工作(last task of programming)
  如果是采用拨码方式进入下载模式并烧录的,需要将拨码开关的“1”拨回到OFF,“2”拨回到ON。
  If entrance of download mode is by dialing then program,need to turn dialing switch“1” to OFF,“2”to ON。

启动新的系统(boot new system)
  重新上电评估板即启动新的系统。
  Re-power evaluation board to boot the new system。

烧录工具的进阶使用(advanced application of programming tool)
烧录自己编译的固件(program firmware compiled by yourself)
  这里我们需要弄清楚目标系统和文件的依赖关系。之后把自己编译出的文件替换掉对应的文件,关闭再重新打开烧录工具烧录即可。
  But first we need to make clear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arget system and files,then replace corresponding file with file compifed on our own,finally close and reopen programming tool to program。
  目标系统和关联文件见下表
Table of relastionship between target system and relevant file:
目标系统
(target system)
关联文件
(relevant file)
Linux-3.0.35
image-linux-3035/uboot-${ek_name}-${ek_spec}.bin
image-linux-3035/uImage-myimx6
image-linux-3035/kernel-modules.tar.bz2
Linux-3.14.52
image-linux-31452/uboot-${ek_name}-${ek_spec}.imx
image-linux-31452/zImage-myimx6
注意:EK140是 zImage-myimx6g
(Attention:EK140 is zImage-myimx6g)
image-linux-31452/kernel-modules.tar.bz2
注意:EK140是 kernel-modules-myimx6g.tar.bz2
(Attention:EK140 is kernel-modules-myimx6g.tar.bz2)
Android-4.2.2
image-android-422/uboot-ard422-${ek_name}-${ek_spec}.bin
image-android-422/boot-ard422-${ek_name}.img
image-android-422/recovery-ard422-${ek_name}.img
image-android-422/system-ard422-${ek_name}.img
Android-4.4.2
image-android-442/uboot-ard442-${ek_name}-${ek_spec}.bin
image-android-442/boot-ard442-${ek_name}.img
image-android-442/recovery-ard442-${ek_name}.img
image-android-442/system-ard442-${ek_name}.img
Android-5.1.1
image-android-511/uboot-ard511-${ek_name}-${ek_spec}.bin
image-android-511/boot-ard511-${ek_name}-${ek_spec}.img
image-android-511/recovery-ard511-${ek_name}-${ek_spec}.img
image-android-511/system-ard511.img

说明:“${*}”表示引用。如uboot-(Instruction:“${*}”means quoting。example uboot-)${ek_name}-${ek_spec}.bin,假设配置“ek_name = myimx6ek200”,“ek_spec = 6q”。则uboot-${ek_name}-${ek_spec}.bin为uboot-myimx6ek200-6q.bin。
Instruction:“${*}”means quoting。example uboot-${ek_name}-${ek_spec}.bin,if configuration“ek_name = myimx6ek200”,“ek_spec = 6q”。then uboot-${ek_name}-${ek_spec}.bin为uboot-myimx6ek200-6q.bin。

烧录更新的文件系统(program renewed file system)
  当前网盘中的烧录工具支持 Linux-3.0.35 和 Linux-3.14.52 的目标系统烧录文件系统的更新到设备,不再需要先把文件系统解包再添加文件之后打包,避免了出错的机会。
  Programming tool in current network disk support renewed to device in programming file system of target system of Linux-3.0.35 and Linux-3.14.52 ,no need to decompress a file system package and add file then recompress package,avoid effectively mistakes。
  原理是烧录工具会把一个指定的文件烧录到设备的文件系统中去(烧录到文件系统的根目录)。
  Principle is to programming tool will burn a designated file to file system of device(burn to root directory of file system)。

具体方法如下:
operating as below
  • 如果目标系统是 Linux-3.0.35,则去烧录工具的 image-linux-3035 目录下把 rootfs-update.tar.bz2 复制到 Linux 开发主机并解压到某个目录A,把需要添加或更新的文件放到目录A下(注意:新文件的相对路径要与目标文件系统的绝对相同)。之后打包目录A下的文件为 rootfs-update.tar.bz2 (这里是打包目录A下的文件,不是整个目录),再把 rootfs-update.tar.bz2 替换掉 image-linux-3035 目录下的同名文件。
If target system is Linux-3.0.35,then copy rootfs-update.tar.bz2 under directory of image-linux-3035 in programming tool to Linux host at the same time decompress to directory A,put complemental or renewed files under directory A(note:relative path of new file must be identical as target file)。then package files under directory A as rootfs-update.tar.bz2 (only package files under directory A instead of the whotel directory),finally replace file wiht the same name under directory mage-linux-3035 with rootfs-update.tar.bz2。
  • 如果目标系统是 Linux-3.14.52,方法与 Linux-3.0.35 的一样,只是文件为 image-linux-31452/l31452_rtfs_update.tar.bz2。
If target system is Linux-3.14.52,the same method asLinux-3.0.35,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e file is image-linux-31452/l31452_rtfs_update.tar.bz2。

烧录自己的应用程序(program your own APP)
  当前网盘中的烧录工具支持 Linux-3.0.35 和 Linux-3.14.52 的目标系统烧录应用程序包到设备,不再需要先把文件系统解包再添加文件之后打包,避免了出错的机会。
  Programming tool in current network disk support programming APP package device of target system in Linux-3.0.35 and Linux-3.14.52 ,no need to decompress a file system package and add file then recompress package, avoid effectively mistakes。
  原理同烧录文件系统更新类似。目标系统 Linux-3.0.35 会被烧录到设备的 /root 目录下;目标系统 Linux-3.14.52 会被烧录到设备的 /home/root 目录下。
  Principle is the similar wiht programming of renewed file system。targeted system Linux-3.0.35 will be burned to root directory of device;target system Linux-3.14.52 will be burned to /home/root directory of device。

具体方法如下:
operating as below
  • 复制 image-linux-3035/my-demo.tar.bz2 或 image-linux-31452/my-demo.tar.bz2 到 Linux 开发主机并解压,然后可以对 my-demo 目录进行增、删、改,完成之后打包 my-demo 目录为 my-demo.tar.bz2,再把 my-demo.tar.bz2 替换烧录工具下对应的文件。
Copy image-linux-3035/my-demo.tar.bz2 or image-linux-31452/my-demo.tar.bz2 to Linux development host and decompress,then modify my-demo in terms of adding,delecting,adjustment,package my-demo directory as my-demo.tar.bz2 after completetion,finally replace the corresponding file under programming tool wiht my-demo.tar.bz2 。

生产化的烧录方法(productive programming method)
  在生产环境中,使用烧录工具单个烧录设备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不过我们当前的烧录工具可以同时烧录七个设备,这大大降低了生产时的工作量。
  In production environment,it is troublesome to use a single burning device in the programming tool。but our existing programming tool can burn up to 7 devices simultaneously,this will reduce workload significanttly in production。

具体方法如下:
operating as below
  • 打开烧录工具中的 UICfg.ini,把“PortMgrDlg=1”改成“PortMgrDlg=7”。然后电脑通过USB HUB连接七个设备,再打开烧录工具,即可按流程进行烧录。
Open UICfg.ini in programming tool,change“PortMgrDlg=1”into“PortMgrDlg=7”。then connect the 7 devices wiht computer via USB HUB,open again programming tool,ready to burn as per process。

提示:如果没有对烧录工具做出更改,是不需要重复退出和运行烧录工具的,甚至不用点击烧录工具主程序的 STOP 按钮。当某个设备烧录完后即可把该设备断电,再接上新的设备上电后烧录工具就会对设备进行烧录。 Tips:if no change made to programming tool,it not needed to repeat the process of exit and running of programming tool,even no need to click STOP button of main program in programming tool。once a device is finished with burning then you can power off the device,then connect and power up a new device to burn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