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y FUSE在LCD驱动板的保护应用

楼主:
       松美健电子是专业经营PTC自恢复保险丝的,如果有什么不懂可以看下以下知识:

       LCD液晶显示器广泛应用于电脑显示、安防监控、工业设备监控、医疗监视、各种电视机、广告机、电子相册等各行各业。LCD液晶显示器由LCD液晶屏、DSP驱动板、高频高压逆变器、电源适配器等几部分组成。其数据转换与数据处理的DSP驱动控制板与高频高压逆变器一般是一个电源适配器供电。

       现在生产LCD液晶显示器的厂家都是专业性的,大多数生产LCD液晶显示器的厂家并不生产电源适配器,电源适配器大多是外购的AC/DC电源适配器,具有随意性。

       而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设备需要类似的适配器供电,不同的适配器可能有不同的供电电压和功率,甚至于电源的正负极性,适配器的错误使用会给设备带来严重的损坏,另外在适配器插拔过程中形成的尖峰噪音也会给LCD液晶显示器驱动电路带来伤害。

       对于类似电源口的保护已成为设计工程师必须考虑的问题,可以应用一个 PolySwitch 聚合物正温度系数 (PPTC) 器件,以及一个瞬态电源抑制器TVS管,能够同时完成过压、过流、电源误接、电源逆接等多方位的保护。

       PPTC元件串联于电源线上,在其后面并联双向一个瞬态电源抑制器TVS,当电源低压过高、电流太大时,高压通过PPTC和TVS,这时TVS能快速有效的钳位电压并分流故障电流,而 PolySwitch PPTC则可以继而快速的关断过大的电流,从而帮助保护TVS管和下游电子组件。

       PPTC在LCD液晶显示器电源接口输入端的典型应用如下图所示:

       PPTC是高分子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又名自恢复保险丝或自恢复过流保护器,其关断过程实际上是因大电流使PPTC的电阻值因焦耳热使其由低电阻突变到了高电阻,进而阻断了电路的电流,从而达到了保护的目的,当断电或故障排除后自动恢复为低电阻状态。

       与TVS配合保护是最可靠的保护方案,因TVS不能经受较长时间的大电流,TVS很快就会烧坏,这时PPTC通过保护TVS而保护了整个LCD液晶显示器电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