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用串口问题

楼主:
      看大家都在折腾特斯拉线圈,我闲来无事也想教训一下不怎么顺眼的家里冰箱,该冰箱原为三门电脑版冰箱,但冷藏室居然结满了冰(不停机),经仔细观察发现为使用6年了单片机检测的温度有所偏差,检测的温度高于实际温度,想想如果增加一个温度纠正补偿、每个室的实际工作时间、压缩机本次工作时间、与串口无线模块联合远程查看.....
     现在问题来了,该冰箱用了2片PIC16F690单片机,一块负责输入和显示,一块主控,该单片机只有一个串口,2片单片机间通讯已经用了,想用IO口模拟串口,但比较麻烦且听说还容易出差错,突发奇想,能不能用74HC245的双向解决问题。
      手绘图已上,各位专业的及业余的帮忙瞧瞧是否可行。

网友:
哇塞你好厉害,家电diy啊

网友:
  串口编程涉及很多问题,对于实时采集系统,串口编程必须服从系统定时器采集节拍,这样通过事件方式接收串口然后延时就会带来很多问题。

  串口数据通常不是一次到来,对于一个较为长的数据,可能分两三次触发串口事件,如果每次事件触发时都要延时(采用system.threading.thread.sleep(500)延时500毫秒),造成线程阻塞,三次下来就延时了1500毫秒,对于需要定时节拍的采集,势必带来很大影响。所以考虑分次存储,然后通过终止位来判断读取是否结束。在接收函数逻辑中间可以采用如下参考方式。 拍明芯城电话:400-693-8369

  private void comPort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byte[] bytin = new byte[this.comPort.BytesToRead];

  comPort.Read(bytin, 0, bytin.Length);//读取串口数据

  for (int i = 0; i < bytin.Length; i++)

  bufferList.Add(bytin[i]);//按序存入缓存数组

  //当缓存数据位数等于预计位数时认为接收完整

  if (bufferList.Count==this.recieveByteNum)

  {

  IEnumerator ie=bufferList.GetEnumerator();

  byte[] tmpbyte=new byte[this.recieveByteNum];

  for(int i=0;ie.MoveNext();i++)

  tmpbyte[i]=(byte)ie.Current;

  doSomethingElse();

  }

  }

网友:
IO模拟串口肯定可以呀,,现在是一个IO都空不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