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获取航模遥控器接收机信号

楼主:
1. 想要单片机获取航模遥控器的信号,是不是要将单片机连在遥控器接收机上啊,然后就该实现单片机获取接收机上的信号了?
2. 那么怎么获取呢?
3. 还有就是,遥控器输出的是ppm信号,接收机输出的是pwm信号,那么单片机获取接收机信号获取的是不是就是pwm信号?
4. 获取了pwm信号以后怎么控制电机呢,是直接把获取的信号输出到L298N驱动电机么?还是需要解调?

网友:
1. 想要单片机获取航模遥控器的信号,是不是要将单片机连在遥控器接收机上啊,然后就该实现单片机获取接收机上的信号了?

如果电源电压相同,这样联接最简单方便。如果电源电压不同,还需要电平转换。

网友A:
3. 还有就是,遥控器输出的是ppm信号,接收机输出的是pwm信号,那么单片机获取接收机信号获取的是不是就是pwm信号?

那要看你的单片机是否能够接受遥控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

网友:
4. 获取了pwm信号以后怎么控制电机呢,是直接把获取的信号输出到L298N驱动电机么?还是需要解调?

全看你需要如何控制你的电动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想要单片机获取航模遥控器的信号,是不是要将单片机连在遥控器接收机上啊,然后就该实现单片机获取接收 ...

那不通过接收机,单片机可以实现获取遥控器信号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 还有就是,遥控器输出的是ppm信号,接收机输出的是pwm信号,那么单片机获取接收机信号获取的是不是就是p ...

怎么判断单片机能否接受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我用的是这个单片机STC89C52?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可以接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通过接收机,单片机可以实现获取遥控器信号么

“那不通过接收机,单片机可以实现获取遥控器信号么”
这可办不到。遥控器发射的是频率很高的无线电波,且经过调制,单片机是无法获得高频无线电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断单片机能否接受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我用的是这个单片机STC89C52?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可以接收 ...

单片机能够接收的信号频率范围有限,太高的频率单片机无法接收。你的PWM频率如果太高,单片机就无法接收。

网友C:
换sbus接收机,网上有现成解码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sbus接收机,网上有现成解码程序

换了了接收机是不是还得换跟sbus接收机配套的遥控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了了接收机是不是还得换跟sbus接收机配套的遥控器?

找和你遥控器兼容的sbus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和你遥控器兼容的sbus接收机

就只能用sbus接收机这一种么? 还有请问哪里可以查到接收机输出的具体波形时序?

网友D:
我有51单片机读取航模遥控器的经历,我也看过别人的论坛直接读取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但是我觉得比较浪费io,在淘宝买了个ppm编码器,把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编码成ppm单线传输给51单片机,然后通过解码获得各个通道的数据,怎么解码可以看看ppm编码。现在我买了反相器,也看了各大神的论坛,准备用51单片机解码读取接收机输出的sbus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断单片机能否接受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我用的是这个单片机STC89C52?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可以接收 ...

只要处理器有测量脉宽的能力就能读取pwm信号,51单片机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处理器有测量脉宽的能力就能读取pwm信号,51单片机可以

嗯,这个是我好久之前整的了,这个部分已经整出来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51单片机读取航模遥控器的经历,我也看过别人的论坛直接读取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但是我觉得比较浪费i ...

嗯,你这个方法倒是挺好。因为遥控到接收机,遥控器发送的是ppm,接收机接收后就自己解码了,接收机有很多插针式的引脚,接收机解码后,单个的插针输出解码后的单路pwm信号送到飞控的相应地方。我只需要其中的一路信号来控制电机,于是我当初后来只是用单片机一个引脚连到接收机对应的插针上读取了一路pwm信号,读取后转化为电机的控制信号,做成了调速小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断单片机能否接受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我用的是这个单片机STC89C52?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可以接收 ...

STC89C52不能接受PWM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STC89C52不能接受PWM信号的

这个实验我做完了,这个单片机没有特定的接收PWM信号的功能,但是可以通过读引脚电平和定时器计时然后简单程序运算就可以接收并读出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