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使用的时候串口乱码解决方法

楼主:
昨天调STM32F105的时候,串口老是出现乱码,修改相应的波特率也没有反应。在论坛搜了下帖子STM32F105串口乱码问题楼主问题解决了但是也没有说怎么解决的。
首先确认硬件没有问题,然后我的时钟晶振是8M的。
将 "stm32f10x.h" 做如下修改,就能解决问题。
#if !defined  HSE_VALUE
#ifdef STM32F10X_CL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lse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ndif /* STM32F10X_CL */
#endif /* HSE_VALUE */

网友:
先调试看看系统时钟对不对,再看看硬件接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STM32F10X_CL这个宏定义和STM32F10X_HD还有STM32F10X_MD对应的时钟初始化的函数中,时钟的分频设置的不一样,一般情况下外部晶振为25M的时候才使用STM32F10X_CL这个宏定义。

网友:
这个系统提供的定义头文件最好不要改,还是在自己的程序中进行设置配置好。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办,你先做程序连续发0xff,用示波器看看发送波形及接收端波形,和设置比对一下,确认波特率是对的.
有时候不排除是硬件问题.
如果波特率没问题那剩下的就是软件问题了,再看代码
记得库函数在初始化波特率时是根据当前的时钟频率自己计算的,所以波特率和时钟设置没大关系.

网友:
还是用CubeMX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办,你先做程序连续发0xff,用示波器看看发送波形及接收端波形,和设置比对一下,确认波特率是对的.
...

工程是直接从F103上弄过来的,我也是先确认硬件没有问题,所以确定应该是系统时钟设置的问题。然后才找到这个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程是直接从F103上弄过来的,我也是先确认硬件没有问题,所以确定应该是系统时钟设置的问题。然后才找到 ...

标准库里波特率做参数调用就行了,库函数自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