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ESP32固件的方法

楼主:
更新ESP32有多种方法:
  • 使用官方的FLASH_DOWNLOAD_TOOLS
  • 使用esptool.py
  • 使用DFRobot的uPyCraft

]使用FLASH_DOWNLOAD_TOOLS时,按照下面参数配置,重点是地址为0x1000,以及选中DoNotChgBin选项。

使用esptool.py,通过命令行方式下载:
esptool.py --chip esp32 --port COM47 write_flash -z 0x1000 firmware.bin

使用uPyCraft时,目前只能使用uPyCraft的固件,使用micropython官方的固件时会出错。

注:
  • 无论哪个软件,第一次下载或者下载出错时,都需要擦除flash。
  • 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串口。

网友:
D大,还可以OTA

网友:
OTA需要先下载初始文件,然后才能OTA升级。感觉太复杂,操作性上不够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