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原理图解析

楼主:
各位大神:      请教该芯片的不同模式什么意思,还有每个引脚为什么对应要上拉,要下拉,上下拉的阻值怎么选择?

FLASH

FLASH

网友:
要学会看数据手册,要学会上官网查资料

网友A:
请教该芯片的不同模式什么意思,还有每个引脚为什么对应要上拉,要下拉,上下拉的阻值怎么选择?

不同模式就是上升沿采样还是下降沿采样,还有平时管脚是高是低等等,加上拉下拉电阻是为了让波形干净,防止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该芯片的不同模式什么意思,还有每个引脚为什么对应要上拉,要下拉,上下拉的阻值怎么选择?

不同模 ...

单一电阻可以让波形变得干净?

网友:
找些案例看下,或者好好看下数据手册,你会弄明白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一电阻可以让波形变得干净?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