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安装后出现异常

楼主:
大家好!

PADS9.5 安装在win10后出现如图所示, 说license有问题。请问要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系统的环境变量有没有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的环境变量有没有加

什么意思?

网友:
计算机,属性 高级系统设置 里去添加环境变量。破解教程里面 有相关的说明。

网友:
先搞清楚Win10系统可以装不, 发现不了许可证

网友:
环境变量里面的系统变量未添加。一般破解教程里面都有的。win10安装pads9.5的话在logic里面的选项标签卡有bug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