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m32GND接开关电源负极会嘶嘶的叫?

楼主:
  做了一个boost电路,将驱动电路的GND和stm32的GND相接,用的是12V的驱动电压,STM32输出pwm波,请问大家为什么stm32会叫?

网友A:
发声的可能不是STM32,而是Boost电路中的电感和电容(电感发声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声的可能不是STM32,而是Boost电路中的电感和电容(电感发声的可能性更大)。

我听的是stm32发出来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听的是stm32发出来的声音

未见实物,只能胡乱猜测着提一点建议:用手指触摸各元件,看是否能够感觉到振动。另一个办法是使用听诊器检查各元件。

网友:
频率是多少?,要想不叫频率必须大于2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