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

楼主:
如果四层板上某个芯片需要散热  ,底部有散热片,可不可以把地层放到最下面中间层走大电流的控制信号线

网友A:
不要这样走,不利散热是大问题,有隐患,中间过大流量对信号层还有干扰
四层板或者多层板,中间设置为地和电源层并不是让过电流的,过电流最好走顶底层,可以加宽加厚露铜 加锡等措施

网友B:
楼主如果是有绝缘要求,可以涂导热硅脂,并将散热片与底板的间距用工艺来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是有绝缘要求,可以涂导热硅脂,并将散热片与底板的间距用工艺来保证。

芯片上面涂了还有散热片     但是芯片的底部也有散热的一块     所以想把热量导入最下面一层全是地的那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这样走,不利散热是大问题,有隐患,中间过大流量对信号层还有干扰
四层板或者多层板,中间设置为地和 ...

啊   谢谢    那散热导入中间层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这样走,不利散热是大问题,有隐患,中间过大流量对信号层还有干扰
四层板或者多层板,中间设置为地和 ...

因为那个芯片的底部相当于地脚要接地      也利于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