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712 测直流电机电流失准问题

楼主:
小弟纯粹菜鸟  做了一个有刷直流电机驱动板用了ACS712-20  测电机电流

设计略粗糙  芯片输出电压直接电阻分压就送入DSP28335的AD了   数字模拟隔离也就加了几个磁珠

结果测到的效果很糟
正转为例  0A的时候是芯片输出0.5VCC  这里是2.45V并没有问题
我把电流表串入回路里  电机空载旋转  此时电流表显示0.1A  但是芯片输出竟然是负的斜率 输出电压降低
       此时堵住电机不让旋转   电流基本在1A 2A左右时   芯片输出数值确实上升了。。。但是测了几个电流值完全没有一次线性关系。。。。

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调试。。。
感觉我这个凉了啊  想强行做个增量式PID的电流环  还因为这0A附近的负斜率特性导致输出直接饱和。。。。

网友A:
未查到ACS712的手册(datasheet),不知道该芯片特性及用途。
是否霍尔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未查到ACS712的手册(datasheet),不知道该芯片特性及用途。
是否霍尔器件?

是的

网友:
这ACS712我也用过,好像不能有干扰,就连板子高度不一样,测得的数据就不一样的,误差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