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电平转5v电平失败

楼主:
如图片所示嗲平转换芯片(芯片为TI的TXS0108E).由3.3V电平(频率为52khz,幅值为3.3V).电路按图示连接(用到了芯片的A1口和B1口)。但是出来的信号电平只有2.6V(频率依然为52KHZ)。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
OE的下拉电阻去掉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oe的状态确定吗?看规格书,这么接没啥问题

网友:
电平转换器有个方向控制问题,去看器件手册,正确的使用器件。

网友:
TXS0108E是TI的8位双向电压电平转换器,适用于漏极开路和推挽应用,无需方向控制信号。

这款 8 位非反向转换器使用两个独立的可配置电源轨。A 端口跟踪 VCCA 引脚的电源电压。VCCA 引脚可接受 1.2V 到 3.6V 范围内的任意电源电压。B 端口跟踪 VCCB 引脚的电源电压。VCCB 引脚可接受 1.65V 到 5.5V 范围内的任意电源电压。这两个输入电源引脚可实现 1.2V、1.8V、2.5V、3.3V 和 5V 电压节点之间的任意低压双向转换。

输出电压的典型值对应所跟踪电压的0.67倍(VCCA=1.2V时, 3.3V时手册上没有数据,估计也是类似吧),具体原因可以看手册9.3部分

输出使能 (OE) 输入为低电平时,所有输出均将置于高阻抗 (Hi-Z) 状态。为确保输出在上电或断电期间处于 Hi-Z 状态,需通过一个下拉电阻将 OE 接至 GND。该电阻的最小值取决于驱动器的拉电流能力。

网友:
另外,看你是用小板,不知引线长不长,电源电压要看IC的电源引脚上的电压,用示波器可能看得更仔细些(波形、毛刺),如果确定是平滑的直流,再用万用表测具体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