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利用micropython在pyb中生成一个PDF文件

楼主:
 RT
现在很多的PY库都是基于操作系统平台的。有没有能直接在micropython中调用的?

网友A:
micropython中好像还没有pdf的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cropython中好像还没有pdf的库。

谢谢。现在发现有C的PDF库,python的还没有。
micropython似乎还有一个小问题,能够对FLASH和SD进行文件操作,但还不支持对外接U盘的操作。
如果在FLASH上进行读取,很容易被用户把执行文件给破坏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现在发现有C的PDF库,python的还没有。
micropython似乎还有一个小问题,能够对FLASH和SD进行文件 ...

关键部分集成到固件中,这样就不容易损坏了。

网友C:
PDF,doc等都是复杂编码的文件,一台没有装软件的windows或linux的PC尚且无法生成,何况一个小小的单片机,另外如果需要读取U盘还需要micropython支持USB host,需要内部硬件支持的,如果强行软件支持无论是速度还是复杂度都相当的繁琐,变得不实用,另外目前没有看到USB host的库,自行增加固件内容应该是可以实现的,还是就是读取U盘从价值不大,现在U盘文件比而大,加上很多强密需求,基本上都不再使用FAT文件系统,而单片机来讲基本上最多支持到FAT32的文件系统,像NTFS等单片机不够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DF,doc等都是复杂编码的文件,一台没有装软件的windows或linux的PC尚且无法生成,何况一个小小的单片机, ...

那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呢?

这个问题不是需要解决的吧,因为本质上没有这种需求,txt文档就行了,没有必要非得存成pdf文档,如果实在想去实现有多种途径,但这不是单片机的玩法了,你可以自己写一个txt转pdf的库来操作。单片机主要是还是玩硬件,与通用性要求不高的软件操作。如果要求高那么就应该使用更加容易实现的硬软件平台来完成,比如使用使用高级的arm玩linux等,相对有成熟配套的软件来完成,就像人家做好的ARM C编译平台不用非要汇编来写代码,谁也阻止不了你,但也不愿去帮你,就像没有人原意讨论怎么解决使用micropython完成txt转pdf,而是选择生成txt,再有需求可以在高一级平台像PC上面那样直接用成熟的软件来转,而不是非要去弱小的单片机完成所有的假想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