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绝对地址的用法

楼主:
可不可以把一个变量放在固定区域同时对其初始化赋值?

网友A:
网上或书上查  “C51中绝对地址” 就会有人告诉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或书上查  “C51中绝对地址” 就会有人告诉你。

但他们都是只是定义,不能赋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他们都是只是定义,不能赋值

你定义了,不就是给这个变量地址赋了个值吗?死脑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定义了,不就是给这个变量地址赋了个值吗?死脑筋!

,只是定义这个变量存储在某个地址,但具体的值不知道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是定义这个变量存储在某个地址,但具体的值不知道啊?

你是说你不知道变量的地址?还是说你不知道变量的值?

变量的地址你在定义的时候不指定了吗?像下面这样:

C51提供了访问绝对地址的方法:

1. 绝对宏:
在程序中,用“#include”即可使用其中定义的宏来访问绝对地址,包括:
CBYTE、XBYTE、PWORD、DBYTE、CWORD、XWORD、PBYTE、DWORD
具体使用可看一看absacc.h便知
例如:
rval=CBYTE[0x0002];指向程序存贮器的0002h地址
rval=XWORD   [0x0002];指向外RAM的0004h地址

2. _at_关键字
直接在数据定义后加上_at_ const即可,但是注意:
(1)绝对变量不能被初使化;
(2)bit型函数及变量不能用_at_指定。

例如:
idata struct link list _at_ 0x40;指定list结构从40h开始。
xdata char text[25b] _at_0xE000;指定text数组从0E000H开始

提示:如果外部绝对变量是I/O端口等可自行变化数据,需要使用volatile关键字进行描述,请参考absacc.h。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你不知道变量的地址?还是说你不知道变量的值?

变量的地址你在定义的时候不指定了吗?像下面这 ...

我的意思是怎么给这个变量赋值,因为我在文档中看到的是“绝对变量不能被初始化”。但是在MDK中,使用__attribute__可以的:
const int  ID __attribute__((at(0xf200)))=0x10;
不知道C51中有没有这种方式。

网友:
text[25b]数组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赋值。rval=XWORD   [0x0002];指向外RAM的0004h地址 这样rval可以赋值。

只要不是CCODE CBYTE等(被限制在代码空间)或者被const 限制了的(RAM   XDATA IDAT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怎么给这个变量赋值,因为我在文档中看到的是“绝对变量不能被初始化”。但是在MDK中,使用__a ...

你要理解一下绝对变量是什么,我理解是定义到地址定义到FLASH空间,你在程序中肯定不能对他初始化了!如果定义在RAM空间,则可以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理解一下绝对变量是什么,我理解是定义到地址定义到FLASH空间,你在程序中肯定不能对他初始化了!如 ...

嗯,估计是不能把

网友:
来学习了,通俗的讲法

网友D:
const int  ID __attribute__((at(0xf200)))=0x10;
楼主举得这个例子中ID其实就是个常量。存放在0XF200这个地址,在程序里可以通过访问ID来访问这个常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const int  ID __attribute__((at(0xf200)))=0x10;
楼主举得这个例子中ID其实就是个常量。存放在0XF200这 ...

但是在KEILC51中编译不通过

网友E:
51里面用关键字code

code unsigned char Arry[256]  _at_ (0x1000) = {
0,1,2,3,4,5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51里面用关键字code code unsigned char Arry[256] _at_ (0x1000) = { 0,1,2,3,4,5 };

这样会提示错误;

error C274:“icode”: absolute specifier illega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提示错误; error C274:“icode”: absolute specifier illegal

你得查一下后面指定的数值确实在flash区

网友:
同问,在C51代码中指定了绝对地址以后没有办法赋初值?

如果是混合编程,以前有个办法:

汇编A51代码中指定初始化数据:
CSEG AT 0x1000
DB 12H,34H,56H,78H
然后在C51代码中定义引用:
unsigned char code *pinfo =0x1000;

或者 code unsinged char pinfo[4] _at_ 0x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