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助分析下电路,我看不懂

楼主:
输入是正负5v   2000赫兹 方波

网友A:
第一集是比例放大,第二级和第三极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集是比例放大,第二级和第三极是什么

“第一集是比例放大,第二级和第三极是什么”
第二级和第三级以及周围元件构成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A:
谢谢,如果遇见这样电路,我该怎么分析,或者有什么资料吗?一般书上没有这样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如果遇见这样电路,我该怎么分析,或者有什么资料吗?一般书上没有这样电路

只要把输入信号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分别进行分析即可。首帖图中输入信号的正半周期U3B输出为负,U3C输出为正,D1截止而D2导通,U3C两输入端(由R9和R11)“虚短”成立。然后根据各电阻阻值分析各点电位。负半周期U3C输出为负,D1导通而D2截止,其余分析与正半周期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如果遇见这样电路,我该怎么分析,或者有什么资料吗?一般书上没有这样电路

要想及时让我看到你回复了我的回复,需要你点击我的回复帖下面的“回复”按钮,论坛才会通知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如果遇见这样电路,我该怎么分析,或者有什么资料吗?一般书上没有这样电路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把输入信号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分别进行分析即可。首帖图中输入信号的正半周期U3B输出为负,U3C输出为 ...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想及时让我看到你回复了我的回复,需要你点击我的回复帖下面的“回复”按钮,论坛才会通知我。

好的,明白了

网友:
你这个电路是电导率的呀?你也是做这个吗?交流一下,我有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软件有点难

网友C:
仿真了一下,你看看,是输出的直流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仿真了一下,你看看,是输出的直流电压

这个电路我是看网上资料,我还没做呢,测量液体电导率。用两个电极,一个电极发送脉冲 ,一个电极接收,R1模拟液体两个电极之间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我是看网上资料,我还没做呢,测量液体电导率。用两个电极,一个电极发送脉冲 ,一个电极接收,R ...

能把资料发我看看嘛,我是做毕业论文,不是做东西卖,一起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