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s给432烧程序,怎么都烧不进去,希望各位大佬提供一点帮助解决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最近写好了一个432的程序,想调试一下,但是确发现程序导入不进去,每次烧程序都会出现下面这个问题。。。。
板子通过一个usb线与电脑相连。按照他提示的方法升级过XDS110,但是还是不行,希望各位帮忙解答小生这个问题

网友A:
CCS已经不支持黑色pcb的432 launchpad了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本来还觉着432挺有意思的,这么一搞没心情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S已经不支持黑色pcb的432 launchpad了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本来还觉着432挺有意思的,这么一搞 ...

可是pcb也是红色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pcb也是红色的啊

哦哦,红的应该就是正式版的了,那估计是ccs设置什么的有问题吧
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叹号之类的,可能是驱动安装错误
话说你这板子是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红的应该就是正式版的了,那估计是ccs设置什么的有问题吧
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叹号之类的,可能是 ...

驱动应该没啥问题,设备管理器里对应的也没有感叹号,都很正常。
板子是我借别人的来玩玩

网友:
看起来是XDS110驱动活配置的问题,
不过给出的问题描述不够详细,
你看看compiled output的描述吧,
那个更详细一点。

网友C:
*.ccxml文件里面的  test connection看看
同时看看你的CCS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我把黑板的XSP换成MSP,然后在CCS6.2下还是提示什么错误,不过换到CCS7下就好了!可以尝试下

网友D:
第一个,你如果有其他型号的MSP430的板子,找对应的官方例程试一下看看是否有问题。(先定位问题)

第二个,你的CCS安装在什么盘,什么路径?(安装时采用缺省路径,会避免一些问题),注意有些软件不识别中文路径。

第三个,你仔细看看CCS中仿真器设置页面,截图贴上来给大家看看,有可能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你如果有其他型号的MSP430的板子,找对应的官方例程试一下看看是否有问题。(先定位问题)

第二 ...

之前我给430的板子导过程序,没问题。
ccs安装路径是没问题的,全英文。
我不会这个,仿真器设置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ccxml文件里面的  test connection看看
同时看看你的CCS是什么版本的

我试过test connection ,这里显示出现错误。
但是我按照readme里面的修改过,也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修改的有问题

网友:
好了,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自己在重新升级XDS110的时候出错了。谢谢各位大佬对我的帮助,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