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5883l 一直输出ff该怎么办,急求!!!

楼主:
#include "hmc5883.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c.h"

sbit
心累,无论怎么调都是ff
求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
#define        SlaveAddress   0x3C                                                  //定义器件在i2c中的地址

#include "hmc5883.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c.h"

sbit        SCL=P1^2;                                                                              //IICê±ÖóÏß
sbit        SDA=P1^3;                                                                                     //IICêy¾YÏß

unsigned char ge,shi,bai,qian,wan;
unsigned char BUF[8];

void Conversion(unsigned int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ge=temp_data+0x30;
}

void delay5us()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_nop_();
    i = 24;
    while (--i);
}

/*****************Æeê¼DÅoÅ**************/
void hmc5883_start()
{
        SDA = 1;
        SCL = 1;
        delay5us();
        SDA = 0;
        delay5us();
        SCL = 0;
}

/*******************í£Ö1DÅoÅ**************/
void hmc5883_stop()
{
        SDA = 0;
        SCL = 1;
        delay5us();
        SDA = 1;
        delay5us();
}

/********************·¢Ëíó|′eDÅoÅ***********/
void hmc5883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SCL = 1;
        delay5us();
        SCL = 0;
        delay5us();
}

/*********************½óêüó|′eDÅoÅ**********/
bit hmc5883_recvack()
{
        SCL = 1;
        delay5us();
        CY = SDA;
        SCL = 0;
        delay5us();

        return CY;

}

/**********************·¢Ëíò»¸ö×Ö½úêy¾Y*******/
void hmc5883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dat <<= 1;
                SDA = CY;
                SCL = 1;
                delay5us();
                SCL = 0;
                delay5us();
        }
        hmc5883_recvack();
}

/*************************½óêüò»¸ö×Ö½úêy¾Y*********/
unsigned char hmc5883_recv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SDA = 1;
        for(i=0; i<8; i++)
        {
                dat <<= 1;
                SCL = 1;
                delay5us();
                dat |= SDA;
                SCL = 0;
                delay5us();
        }
        return dat;
}

/*************************D′èëμ¥×Ö½úêy¾Y***********/
void single_write_hmc5883(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 unsigned char reg_data)
{
        hmc5883_start();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hmc5883_sendbyte(reg_address);
        hmc5883_sendbyte(reg_data);
        hmc5883_stop();
}

/**************************á¬Dø¶áè¡Äú2¿¼Ä′æÆ÷******/
void multiple_read_hmc5883(void)
{
        unsigned char i;

        hmc5883_start();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hmc5883_sendbyte(0x03);
        hmc5883_start();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1);
        for (i=0; i<6; i++)
  {
                BUF[i] = hmc5883_recvbyte();
    if (i == 5)
    {
                        hmc5883_sendack(1);
                }
    else
    {
      hmc5883_sendack(0);
    }
   }
    hmc5883_stop();
    delay5us();
         SendString1(BUF);
}

void init_hmc5883()
{

        single_write_hmc5883(0x02, 0x01);

}

/********************êy¾Y′|àí**********************/
void send_hmc5883()
{
        static int X,Y,Z;
        static double Angle_XY=0,Angle_XZ=0,Angle_YZ=0;
        static unsigned char str[20];

        multiple_read_hmc5883();

        X=BUF[0] << 8 | BUF[1]; //Combine MSB and LSB of X Data output register  ?????
        Z=BUF[2] << 8 | BUF[3]; //Combine MSB and LSB of Z Data output register
        Y=BUF[4] << 8 | BUF[5]; //Combine MSB and LSB of Y Data output register

        if(X>0x7fff)X-=0xffff;
        if(Y>0x7fff)Y-=0xffff;
        if(Z>0x7fff)Z-=0xffff;

        Angle_XY= atan2((double)Y,(double)X) * (180 / 3.14159265) + 180;
        Angle_XY*=10;
        Conversion(Angle_XY);

        sprintf(str, "XY:%c%c%c.%c\r\n", qian, bai, shi, ge);
        SendString1(str);

        Angle_XZ= atan2((double)Z,(double)X) * (180 / 3.14159265) + 180;
        Angle_XZ*=10;
        Conversion(Angle_XZ);

sprintf(str, "XZ: %c%c%c.%c\r\n", qian, bai, shi, ge);
        SendString1(str);

        Angle_YZ= atan2((double)Z,(double)Y) * (180 / 3.14159265) + 180;
        Angle_YZ*=10;
        Conversion(Angle_YZ);

sprintf(str, "YZ: %c%c%c.%c\r\n", qian, bai, shi, ge);
        SendString1(str);

}

网友:
问题估计在这个位置:

#define        SlaveAddress   0x3C                                                  //定义器件在i2c中的地址

HMC5883l的I2C发送接收地址是不一样的!

发送地址是0x3C、接收地址是0x3D

这个要注意!

网友:
/**************************á¬Dø¶áè¡Äú2¿¼Ä′æÆ÷******/
void multiple_read_hmc5883(void)
{
        unsigned char i;

        hmc5883_start();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
        hmc5883_sendbyte(0x03);
        hmc5883_start();
        hmc5883_sendbyte(SlaveAddress+1);
        for (i=0; i<6; i++)
  {
                BUF[i] = hmc5883_recvbyte();
    if (i == 5)
    {
                        hmc5883_sendack(1);
                }
    else
    {
      hmc5883_sendack(0);
    }
   }
    hmc5883_stop();
    delay5us();
         SendString1(BUF);
}

上面代码中        hmc5883_sendbyte(0x03);
        hmc5883_start();
之间是否少个        hmc5883_stop();

网友A:
另外就是把你的I2C部分原理图发一下,看看是否正确。调通讯部分,最好先确认硬件部分是正确的,否则出一堆稀奇古怪的问题。有逻辑分析仪的话,可以看看通讯线上的数据、时序是否是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就是把你的I2C部分原理图发一下,看看是否正确。调通讯部分,最好先确认硬件部分是正确的,否则出一堆 ...

地址的话0x3c、0x3d、0x1e都试过了,任然输出ff,逻辑分析仪没有 我有波形图可以么接线的话p1.3接的sda、p1.2接的sc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就是把你的I2C部分原理图发一下,看看是否正确。调通讯部分,最好先确认硬件部分是正确的,否则出一堆 ...

示波器的图

网友A:
用示波器也可以看,只是你要对应到I2C读指令。另外,时间长一点,现在你的波形都看不完整一帧数据。

从你描述看,不同的I2C口接了两个I2C器件?

网友A:
5楼说的问题有没有试一下?hmc5883_stop();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楼说的问题有没有试一下?hmc5883_stop();

试了也没用呢,stc12c5a32s2有两个串口,一组串口用来接电脑,一组用来模拟12c与hmc5883l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也可以看,只是你要对应到I2C读指令。另外,时间长一点,现在你的波形都看不完整一帧数据。

...

完整波形图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硬件问题,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硬件问题

网友: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把模块把了还是只能读取FF,读模块寄存器哪个地址都是FF,您能发一下您的程序给我吗?万分感谢,我给您我的1474736005,邮箱1474736005@qq.com

网友:
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
楼主可以给个文件过来吗

网友:
求,可否解释一下读取传感器数据时,

        X=BUF[0] << 8 | BUF[1]; //Combine MSB and LSB of X Data output register  ?????
        Z=BUF[2] << 8 | BUF[3]; //Combine MSB and LSB of Z Data output register
        Y=BUF[4] << 8 | BUF[5]; //Combine MSB and LSB of Y Data output register

是什么意思。左移8位再按位或不就相当于BUF[1]自己吗?还有就是为什么只要BUF[1]而不要BUF[0]中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