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坏块问题求助,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楼主:
我曾经用STM32外挂大容量并行Flash,本来挺好,在网上浏览时,发现有坏块,并且出厂就有,我为了自己出的东东,稳定我就找坏块管理。虽然现在有了坏块管理,但我不怎么高兴,我发现SPI之类串行的Flash,没有坏块管理。我想问大神一下,真是这样么???如果这样。
我就把并行Flash全换成串行的,或者铁电。我不想因为我的设计让产品不稳定,我宁可说我没有开发出来,也决不在这块留下任何遗憾。

网友A:
MLC NAND Flash是有坏块的,整个block标记为坏的还好识别,麻烦的是常遇到个别bit坏,必须得用校验码纠错。SLC NAND出现坏bit的几率很小,但也可能碰到,而且SLC贵多了。SPI那种是NOR,正常情况下没有坏的,但是它容量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MLC NAND Flash是有坏块的,整个block标记为坏的还好识别,麻烦的是常遇到个别bit坏,必须得用校验码纠错。 ...

恩,谢谢回答,我也纠结在容量这块,不行我几个串行一起上,我就是烦坏块管理,就象芯片控制不了一样

网友B:
nand是一定有坏块和写入平衡问题的,ssd也只能号称万次循环写无故障,所以ssd主控的写入平衡就是核心。嵌入式里面不过是把ssd主控的功能搬到mcu上自主完成。如果做大量写入的产品,或者买商业公司的代码,或者用比如sd这样的自带主控,或者有能力的团队把linux里面的摘出来,或者找高质量的系统比如rtems之类,其他未经验证的开源代码怼上去不可控因素可能会更多。
经验证的商业代码质量不会低于ssd或usb,毕竟ssd或usb就是跑的商业主控代码。高质量开源代码是一个很好的成本质量折中,便于自己掌控产品全局,然而需要付出的是一个相对有质量的产品开发团队。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nd是一定有坏块和写入平衡问题的,ssd也只能号称万次循环写无故障,所以ssd主控的写入平衡就是核心。嵌入 ...

恩,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