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X208反激开关电源FB引脚的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图中是我画的图,可是上电后,次级绕组和反馈绕组输出电压一直是10V,我用的TL431那样的反馈电路正确吗?可是FB引脚怎么调,输出一直是10V,看手册是输出10V是该控制芯片的保护电压了。电压一直不能正常的输出5V,找不到解决办法。附件是THX208的芯片手册。
新手刚入门,还希望前辈能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据我看,你的变压器反馈绕组极性不对。正确的极性应该是主绕组有“点”的一端接芯片8脚,同时反馈绕组有“点”的那端接二极管SS14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看,你的变压器反馈绕组极性不对。正确的极性应该是主绕组有“点”的一端接芯片8脚,同时反馈绕组有“ ...

额,谢谢你的解答。
原因找到了,TL431的工作电流太小导致431不工作,从而FB引脚不能得到正常的反馈。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把前级的电路调整的7.1V了,可是后级电路没有输出了。
您说的变压器接错了,可是我FB引脚又问题的时候,反馈绕组的电压是10V,次级输出的电压也是10V,这一点可以说明变压器接的是正确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谢谢你的解答。
原因找到了,TL431的工作电流太小导致431不工作,从而FB引脚不能得到正常的反馈。
...

TL431工作正常,并不是整个开关电源电路工作正常。
我到现在也没有看明白,整个电路从220V交流输入开始,到D1右边(右边至少应该还有一支电解电容,图中未画出),是什么目的。猜想应该是使D1右边(包括一支电解电容)可以稳定电压输出。
如果是这样,那么芯片THX208也应该得到稳定的供电电压,其绕组极性就应该和变压器副边(5、6脚)相同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谢谢你的解答。
原因找到了,TL431的工作电流太小导致431不工作,从而FB引脚不能得到正常的反馈。
...

TL431干什么用,也看不明白。你用TL431稳定FB引脚上电压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这样并不能稳定副边整流滤波输出的直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431工作正常,并不是整个开关电源电路工作正常。
我到现在也没有看明白,整个电路从220V交流输入开始 ...

嗯,这是完整的图。

431不正常的时候,芯片上限10V,反馈绕组是10V,次级输出也是10V,如果变压器没接正确,这个时候次级也不应该有10V电压输出才是呀!

现在431正常了,我把反馈绕组电压调整到7.1V了,可是次级就没输出了。THX208这个芯片工作电压范围是在4.8-9.0V之间的,上限电压16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L431干什么用,也看不明白。你用TL431稳定FB引脚上电压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这样并不能稳定副边整流滤波 ...

反馈绕组电压和次级绕组电压几乎是一样大小,控制了反馈绕组电压,不就相当于控制了次级输出的电压吗?我是这么理解的。
做的第一个反激电路,请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馈绕组电压和次级绕组电压几乎是一样大小,控制了反馈绕组电压,不就相当于控制了次级输出的电压吗?我 ...

“反馈绕组电压和次级绕组电压几乎是一样大小,控制了反馈绕组电压,不就相当于控制了次级输出的电压吗?”
不错,但是“反馈绕组电压和次级绕组电压几乎是一样大小”是有条件的,条件之一就是同为正激或者同为反激。现在你的反馈绕组和副边绕组,一个正激一个反激,这可怎么能够“几乎是一样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馈绕组电压和次级绕组电压几乎是一样大小,控制了反馈绕组电压,不就相当于控制了次级输出的电压吗? ...

额,那个原理图的点我点错了,应该是现在这样的。
这样的话,反馈绕组和副边绕组都是反激了,对吗?变压器我也用电桥测了,同名端没问题,可还是副边绕组没电压输出。
【顺便再问一下,我这样的反馈有什么理论性错误么?】

网友:
图中的反馈绕组的点点错了,更正一下,我的硬件电路连接的是没问题的,反馈绕组和次级绕组都为反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那个原理图的点我点错了,应该是现在这样的。
这样的话,反馈绕组和副边绕组都是反激了,对吗?变压 ...

副边绕组没有输出,应该断电再用万用表检查绕组、二极管、电容C3和C4等。若有示波器,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变压器5、6脚之间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那个原理图的点我点错了,应该是现在这样的。
这样的话,反馈绕组和副边绕组都是反激了,对吗?变压 ...

【顺便再问一下,我这样的反馈有什么理论性错误么?】
理论性错误,至少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出来。
但是,TL431的阴极不能在低于2.5V情况下工作,也就是说FB引脚不会低于2.5V。这是否满足THX208芯片要求(占空比满足要求),从说明书中没有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再问一下,我这样的反馈有什么理论性错误么?】
理论性错误,至少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出来。
但是, ...

是的,按照现在的电路,FB引脚大于了2.5V,手册里面的典型电路,是FB直接接了一个电阻和光耦两者并联到GND的。我换过了TL431的R5和R7的值,反馈绕组的电压是能够得到变化的,这么说,FB引脚在大于2.5V时候是可以工作的。您括号中(占空比满足要求不太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副边绕组没有输出,应该断电再用万用表检查绕组、二极管、电容C3和C4等。若有示波器,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变 ...

我用示波器勾了5脚和6脚,什么都没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示波器勾了5脚和6脚,什么都没有的。

“我用示波器勾了5脚和6脚,什么都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可能整流后有电压输出?
显然各有关元件都要查查,包括5、6脚之间绕组是否断开(铜线在引脚处开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示波器勾了5脚和6脚,什么都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可能整流后有电压输出?
显然各有关元 ...

嗯 ,昨晚上回宿舍睡不着,洗衣服的时候还在想你的分析思路,想到了一个电路,今早来实验室搭成功了。
谢谢你昨晚上说的TL431工作电压是大于2.5V的,我想到了FB引脚里面是和1.8V的电压做比较,但是昨晚上的图给FB的电压一直是大于1.8V的,然后芯片一直认为外部电压太大调节不下来。
就换成了现在的电路,可以正常输出了。我不知道我上面的分析思路对不对,还请多指教哈。
但是按照我那样的思路来的话,芯片既然控制了副绕组的输出,那为什么反馈绕组有电压呢?反馈绕组的能量是在哪里得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昨晚上回宿舍睡不着,洗衣服的时候还在想你的分析思路,想到了一个电路,今早来实验室搭成功了。
...

“芯片既然控制了副绕组的输出,那为什么反馈绕组有电压呢?反馈绕组的能量是在哪里得到的呢?”
反馈绕组经D3整流C8C9滤波后产生直流电压,应该是变压器原边绕组(1、2脚)中存在电流脉冲,亦即芯片中开关管时而导通时而关断所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昨晚上回宿舍睡不着,洗衣服的时候还在想你的分析思路,想到了一个电路,今早来实验室搭成功了。
...

反馈绕组有电压输出,说明变压器原边在工作,副边无输出,必是副边绕组或者副边绕组上整流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昨晚上回宿舍睡不着,洗衣服的时候还在想你的分析思路,想到了一个电路,今早来实验室搭成功了。
...

电路改成这样,是R5R7分压与S9013发射结电压(0.7V左右)进行比较,再由芯片FB引脚控制PWM占空比来控制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