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出错

楼主:
求大神指教Proteus仿真出现这种错误怎么改?

就这个图的仿真

就这个图的仿真

仿真错误

仿真错误

网友:
程序和proteus没连接吧,在keil 编译会生成一个后缀名后.hex的文件,
在proteus里面 双击芯片 浏览hex文件的所在目录打开hex文件单击确定就行

网友:
进去看看这个文件是否存在,可能是中文路径的问题

网友:
proteus的路径不能是中文,识别不了

网友:
路径不要取中文的,好多软件都没有办法识别中文的,你把你的路径名称改一下吧

网友:
1、创建一个英文用户,下面给你说个最简单的方法:控制面板>>用户帐户>>创建一个新帐户>>创建一个英文帐户。在该账户下安装Proteus即可。
2、在硬盘的根目录新建立一个文件夹“temp”,例如在C盘建立。然后右键点 计算机--属性--高级系统设置--(高级)环境变量。一个是你自己当前用户的变量(上面的),一个是系统变量(下面的)。 然后修改当前用户的变量:找到变量 TEMP 编辑为你刚才新建的目录(例如 C:\temp). 找到变量 TMP 编辑为你刚才新建的目录(例如 C:\temp). 如果没有就新建一个。 然后 确定 就可以了。